[电脑] 拆个雷蛇黑寡妇2013 机械游戏键盘

楼主(2023-12-19):
收了个 2013 年的雷蛇黑寡妇机械游戏键盘:

大致外观,大键采用所谓的龙豆加平衡杆方案。

型号

生产日期

主控芯片

采用樱桃断落蓝轴

插电能用,雷蛇惯用的绿灯

背面很干净,没有 rgb 灯

带了一个 USB 延长接口和耳麦分开的延长接口

这么一坨线

插电雷云 3 提示旧设备要下载雷云 2

2018 年的黑寡妇精英版

2018 年的黑寡妇原来也是一坨线,拆了加了个 usb3.0的 HUB,一根线搞定。

2021 年的 黑寡妇V3黄轴

本想拆些配件用用,看键帽字体不对,线也不想要,看着那么脏,没有再拆下去的 欲望了。

网友:
键盘看着不 错,扩展接口挺 多

网友:
调整设置软件挺不错,键盘的颜色变化可以手动控制吧。

网友A:
没看懂前面黄轴,后面蓝轴

网友B:
楼主怎么这么多黑寡妇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这么多黑寡妇键盘??

早期晚期的都买了一堆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前面黄轴,后面蓝轴

三个键盘对比,不知道坛里的图片怎么会变小图了

网友:
轴体不仅有凯华,还有高特
我觉得usb扩展口最好两边都有,免得和别的设备打架。

网友:
不错就是前面的有介绍的图太小,后面图正常了还没有配介绍,弄得我鼠标来回拉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值得折腾。

网友:
收二手机械键盘最好是可以热插拔可以换键轴的,这样收拾起来方便很多

网友:
图太小了吧

网友:
最好的键盘是也就罗技办公键盘

网友:
这个键盘不错

网友:
黑寡妇键盘

网友:
都有一个机械键盘的愿望

网友:
前面小图考验视力

网友:
看着不错,体会一下键盘上插鼠标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