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学51单片机是不是主要就是学它的寄存器?

楼主(2023-12-19):
貌似程序里主要靠给这些寄存器赋值来控制单片机的各种功能,从而实现你想要的功能,但是问题来了,如果寄存器少还可以,假如有几十上百个寄存器,每个寄存器再有十几位分别控制不同的功能,那写程序不得崩溃死?光记这些寄存器就够头疼的了,一大半时间都花在查寄存器资料上了,是这样的吗?

网友:
软件与硬件交互就是靠寄存器
是的,寄存器非常多。arm 单片机一般寄存器几百个,算功能位能上千。

显卡这种更多,以万计。内部甚至有自己的操作系统

网友:
不用记,  知道个大概就行, 照着手册, 用到哪个看哪个,  比如用到定时器就看定时器部分的,  用到输入输出脚的就看对应的部分。

网友:
都是根据例程复制粘贴的,谁挨个查寄存器,上午我找到了stc的库函数版,用库函数就不用查寄存器喽
stm32的例程不也是有寄存器版和库函数版麽,库函数出来之前都tm是操作寄存器的
https://gitee.com/ecbm/ecbm_library

网友:
只要你不算很笨,找个师傅带一带,一个月可以入门!

网友:
stc官方也有库函数
https://www.stcai.com/khs

网友:
用到那个找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