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电池内阻用的1602乱码

楼主(2023-12-19):
diy电池内阻用的1602,一个是立创买的一个淘宝买的,不知道为啥立创的那个乱码,看做工立创的比较好但是就是乱码刚开始以为是电路或程序问题搞半天,换淘宝的号了,真神奇。。。。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屏幕,今天组装时上电正常的,插拔了几次,发现显示乱码了,我以为是线断了,可连接的好好的,不明所以,或者是静电导致的?后面瞎捣鼓也
没修好,好烦,扔一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