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德生PL-600收音机显示屏灯常亮怎么解?

楼主(2023-12-19):
德生PL-600收音机,使用正常,就是经常出现显示屏照明灯常亮无法关闭状况,主控为MP43064芯片,控制三极管为14R,就这么几个原件没发现问题所在,德生这个机器的原理图还找不到吐槽一下啊,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坛友一起讨论分析一下

网友A:
看到金属屏蔽罩都生锈了,看来使用环境比较潮,感觉按键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可以把按键都拆下来试试,估计有个别按键漏电了。

网友B:
德生收音机终生免费维修!寄厂家就行了……

网友C:
给灯装个开关

网友D:
买不起带按键的收音机

网友E:
测测控制管是否漏电导通还是控制电路原因。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德生收音机终生免费维修!寄厂家就行了……

免费是真的,但是来回的运费和维修换件的钱还是要掏的。我的一台德生坏了,思来想后,还是买一台新的更放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免费是真的,但是来回的运费和维修换件的钱还是要掏的。我的一台德生坏了,思来想后,还是买一台新的更放 ...

全免费的!不用任何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金属屏蔽罩都生锈了,看来使用环境比较潮,感觉按键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可以把按键都拆下来试试,估 ...

感谢分析,这就拍按键开关全给换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德生收音机终生免费维修!寄厂家就行了……

自己先折腾,搞不定再找厂家,给德生省点成本好好搞好开发,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不起带按键的收音机

屌丝而已,咸鱼二手机,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测控制管是否漏电导通还是控制电路原因。

感谢分析,是控制电路原因,控制管正常!

网友G:
现在还听收音机啊,德生曾经也是个大牌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还听收音机啊,德生曾经也是个大牌

呵呵,一点点爱好,好像现在折腾的人越来越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灯装个开关

确实也是个好办法,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免费的!不用任何费用!

前一阵微信联系过,运费就是个问题

网友H:
这种按键我自己都是拆开刮里面窝片涂润滑脂防氧化装上,就搞定

网友I:
应该是有线路短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按键我自己都是拆开刮里面窝片涂润滑脂防氧化装上,就搞定

谢谢,又学一招,
拆开后清理了效果不是很理想,再往上固定也不太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有线路短接了。

感谢,有可能按键开关状态不好,测量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