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PCB上细线和粗线的连接咋个处理捏?实板验证貌似堆一堆线就可以

楼主(2023-12-20):
上周给买的手推车STC芯片弄几个最小系统板,好多处粗细线连接的地方,

很不平滑,泪滴貌似只泪滴线和焊盘的连接处,对粗细线的连接不管不

就这种,0.254和0.508的连接,没法了,我就往连接处堆线,去平滑他:

堆成这个样子:

板子打出来效果貌似还不错哦:

一发不可收拾,堆,给我堆:

还有这一堆,还能堆出个造型出来嘞:

板子长这样:

板子尺寸9.5cmx9.5cm,覆铜区域没连电源+也没连电源-,连接的是螺丝孔……
中间噶开,一个是STC8H3K32S32-LQFP32的,一个是STC8H8K64U-SKDIP28的,

感觉PCB是越画越丑了……应该是器件放的地方不对,结果就是
咋布线都是丑的一逼:

覆上铜这个样子:

2D效果:

3D效果图:

别人都用贴片器件把板子往小了做,我不一样,我往大了做,为啥,
因为我买的2斤阻容杂包元器件还一个没用上呢……。一堆大个头
的CBB电容、插接电阻,没法哎,CBB电容安排上,这还是挑的小的,
大的都三五厘米那么长……

最满意的是啥?是那几个偷来的M3螺丝孔
造型不凡、明光锃亮,看着甚是喜人,哈哈哈

收工睡觉,明早6点自动发帖

网友A:
PCB设计工具除了拉线,还可以铺设铜皮呀。

网友:
都是低速信号,我看到好多成品板子走直角。

网友B:
进来学习的, 谁图多,我信谁!

网友C:
楼主这精益求精的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设计工具除了拉线,还可以铺设铜皮呀。

忘了这茬了……,覆铜也可以覆到导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来学习的, 谁图多,我信谁!

闲得慌,走线改下就行了 搞这么麻烦,闲得慌,走线改下就行了 搞这么麻烦,闲得慌,走线改下就行了 搞这么麻烦,

网友:
泪滴功能就是专门干这个的,不用自己拉线啊。

网友D:
不错不错,我自己感觉直线45度角已经可以了,粗细变化处可以画多边形填充区域过度,拼板处可以开槽处理----打板回来一掰分开,边线砂纸打磨下,敷铜全覆盖,边框完整打板时一般就可以快速电脑审核通过。可以参考下我的图。

网友:
普通的数字电路,对这要求低了,又不是高速,射频,模似

网友:
这M3螺丝孔不错,下次做通孔大电流接口用螺丝孔挺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错,我自己感觉直线45度角已经可以了,粗细变化处可以画多边形填充区域过度,拼板处可以开槽处理---- ...

厉害,估计过电脑检测最重要的一点是各板子之间要有电路相连,比如你这个用铺铜相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错,我自己感觉直线45度角已经可以了,粗细变化处可以画多边形填充区域过度,拼板处可以开槽处理---- ...

你这不会被判定拼板吗老哥?

网友:
参考观摩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厉害,估计过电脑检测最重要的一点是各板子之间要有电路相连,比如你这个用铺铜相连 ...

下回我这样试试,就怕把嘉立创搞毛了掀桌子,大家都别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回我这样试试,就怕把嘉立创搞毛了掀桌子,大家都别玩……

拼板本来就是人家大批量打板时角落里的空白处的废物利用,工厂按大面积比方说1m*1m安排生产的,反正是自动化生产+测试,嘉立创比较大方造福diy玩友,
我的经验:打板时---计价/下单---上传文件后可以看到板子实际大小的基本可以过电脑审核,空白了可能电脑识别外形出错会转人工审核---就只能钞能力了。

网友F:
自己切割?拼的也能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己切割?拼的也能过

次奥了,一直担心被判定拼板,每次都不敢肆意开槽,每次都放个水泥电阻还把引脚连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精益求精的精神!

画的不是板子,画的是寂寞,画的是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