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容声开水瓶死机故障处理

楼主(2023-12-19):
两次发生故障都是主板标称25v的滤波电容冒顶,这次换成64v同用量电容,加长引脚横装。顺便换了个不好用的按键开关。

网友:
又是电源故障。

网友:
不错,加大一倍耐压

网友:
你怎么把人家弄怀两次啊

网友:
大厂承兴的电容。这是设计问题还是供电问题?

网友:
电容耐压低引起的吧。

网友A:
我说嘛,还没见过64V的电解工作环境不好,自己的就用拉罐皮做个隔热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嘛,还没见过64V的电解工作环境不好,自己的就用拉罐皮做个隔热罩 ...

我也感觉是热挂的,时间长了内部拷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