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功率测试!西普尔代工台铃60V4A电动车充电器,型号SP500,2023年6月产

楼主(2023-12-20):
咸鱼出品,这次保真。

标签负控,实际无影响,正常使用:

不论是西普尔还是聚源,新品充电器的输出线都很短,基本只有不到40公分左右:

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对比60V3A充电器,开关管散热片尺寸没有增大,但是散热片厚度和翅片密度增加了:

整流管散热片厚度和翅片密度明显不如高压侧散热片:

西普尔祖传superpower风扇:

电容、变压器和散热片上的字迹,是QC过检的记号,有字迹的才是正品:

改成新国标输出口之后,在自己爱车上测试充电。

这个西普尔SP500充电器标称4A,起始阶段充电器输入功率311W(电动车半电状态):

转灯后浮充功率24W:

空载待机功率不到1W,没拍照片。

参考我其他几个电动车充电器拆解:
        拆70多在拼多多上买的西普尔60V电动车灌封铅酸充电器,型号SP330
        浙江聚源代工台铃新车原配60V20Ah灌封铅酸充电器,型号60V3A
        西普尔代工雅迪60V电动车铅酸电池充电器DMQS6030-01,灌封,3A输出
        西普尔60V铅酸充电器SP550,输出4.5A,品字头改新国标
        西普尔60V石墨烯充电器SP500灌封型,输出4A,肉挺满
        贵州江科代工立马电动车60V充电器JK6020
        明坤代工台铃60V电动车铅酸电池充电器DZM-60-20-5
        重庆和诚代工雅迪60V电动车充电器DZM6020002
        西普尔60V4A充电器主板
        老款西普尔60V3A电动车充电器SP330
        特能代工爱玛60V3A电动车铅酸电池充电器DZM6020255
        2023新款聚源代工60V3A雅迪电动车充电器,型号DMQS6030-01
        到手即拆!重庆力华60V4A电动车充电器,型号DZM603201
        MD,我居然买到假充电器,还确认收货了!假冒西普尔代工雅迪60V4A充电器

网友:
看见封胶的就感觉是垃圾。。看看我十块钱买的充电器

网友A:
我问了好几家卖家,都说输出端电线长了容易压降,好多用的还是3×0.5的铜线,,既然输出端线长了要压降,可以加粗电线号数,换1.0或者1.5的铜线,感觉还是厂家为了消减成本找的借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问了好几家卖家,都说输出端电线长了容易压降,好多用的还是3×0.5的铜线,,既然输出端线长了要压降,可 ...

他们的借口说服了砖家叫兽,形成了国标

网友:
恭喜!达标了!

网友:
这个外观和你前面拆的雅迪很像

网友:
一般般吧,沒有温度补偿,沒有正负脉冲。

网友:
电流有点大

网友:
连导热硅脂都省了

网友:
不加长输出线,可以加长输入线啊,输入电流比输出小多了吧

网友:
我对石墨烯比较感兴趣

网友:
我也不喜欢灌封的,输出线短,输入线加长即可。

网友:
看见家里美的电锅的电线只有0.5米,以后都不会买美的的产品

网友:
整这么多充电器

网友:
前段时间买了个SP330,某犸充电显示的功率是212W左右。

网友:
看起来都差不多很难分辨真假。

网友:
灌胶了不好维修

网友:
楼主这么多充电器,估计车也有很多

网友:
现在用的台铃充电器就是西普尔的 的确线很短 SB一样。。雅迪的长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