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lm399测试,是好的,但是电压有点高

楼主(2023-12-20):
这399是一个板子上的不知道好坏,先用着看看

输出电压7.15v,这么高吗,我的另一个输出6.86v啊,差这么多?
算是好的吧

10v输出,哈哈,绝对不少秤,高高的

输入电压与稳定电流

网友:
电压高的好啊

楼主:
哈哈,说明是新的吗

网友:
说明了什么?

网友A:
居然有5位小数,这是来炫表的吗

网友:
咋不准了  顺便找个ADR435  基准 基本上0.05%的精度。咋不准了  顺便找个ADR435  基准 基本上0.05%的精度。咋不准了  顺便找个ADR435  基准 基本上0.05%的精度。温漂才3PPM。温漂才3PPM。温漂才3PPM。

网友B:
似乎是有点高。请教一下,为什么要开槽呢

网友:
哪天把那块表拆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有5位小数,这是来炫表的吗

哈哈,真的不值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似乎是有点高。请教一下,为什么要开槽呢

我不知道,人家这么做,我也这么多,起码看着好看

网友:
2023.12,新鲜出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人家这么做,我也这么多,起码看着好看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哈哈,知道太多容易被灭口!

网友D:
lm399你能发十个帖

楼主:
引用 网友D:
lm399你能发十个帖

哈哈,那我控制在九个吧

网友:
比我这个高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似乎是有点高。请教一下,为什么要开槽呢

我知道绝对不是为了散热

网友:
用5节锂电串联供电试试会不会改善。

网友:
7.15的确是有点高,不过还好。据说,时间越久电压越低。
你的静态22V,24mA比我大多了,我的是15V,20mA。

一起来做基准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