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1.5V可充电锂电池

楼主(2023-12-20):
在*鱼买了10节没外皮的可充电锂电池,自带充电口,用手机充电线插上就能充电。充满电用500ma电流放电,大约有700多mah,拆一节看看

网友:
这是没拆完吗?期待继续拆出电池来

网友:
警告一下,这种可充电恒压输出1.5V,5号锂电池,千万不要,图省事不拆出电池,直接把充电线线插在上面充电,这样会导致输出端1.5V变成5V电压,直接烧毁用电设备

网友:
这个设计不错,电容式的封装锂电池

网友:
不错,比以前软包锂电的看着安全

网友:
这个电池看见了,没买,前阶段0.5一节买了好多品胜的碱性电池这个电池降压芯片可以改电压

网友:
还有种是没有单独的充电接口,直接1.5V输出,5V输入的

网友:
容量太小了

网友A:
警告,千万不要放在电子门锁里面,会没警告直接断电。

网友:
这种自放电厉害吗

网友:
这种感觉还不如14500锂电池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警告,千万不要放在电子门锁里面,会没警告直接断电。

智能门锁现在都是锂电池了,其实改锂电也可以的把

网友:
不错不错,500ma放电能有700多mah,也算不错了。

网友:
这种电池太贵了,用不起!

网友:
是不是这家的,写的有5节是坏的,不敢买啊

网友:
电池不看看尺寸大小?

网友:
修好了几个?

网友:
电池哪里买的?拆出线路板可以改装口香糖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