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飞LF310收音机的说明书留着避免以后找不到了…

楼主(2023-12-20):
这个收音机挺不错的,除了有点耗电其他的也没有啥太大的缺点…

网友A:
耗电的话,可以尝试改锂电,那就完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耗电的话,可以尝试改锂电,那就完美了

本身就是锂电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本身就是锂电的。

不是啊,说明书上不是写着【1.5V*2】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啊,说明书上不是写着【1.5V*2】吗

我搞错了。外接五伏一般是锂的。

网友C:
fm的调频范围这么宽。

网友:
说明书还是很详细的。正规厂家

网友:
好久没有听收音机了

网友D:
耗电.........有2种方式

1、待机耗电,就是不开机听收单机,待机一周或多少天,电池就没电了

2、正常开机听收音机耗电,这个可以理解为功耗高

不知道,你的是那一种耗电???

这个收音机,我买过一个,是耗电,我的是第1种情况,不开机,自损耗耗电

此机不足处:

1、有不良品流出现象,主要体现为:在不开机听收音机时,机子自身待机电流过大,待机电流达到10MA;
这个待机电流过大,已确认,是主控芯片不良,所以无解。

2、背光问题,显示用的是非透光屏,虽然有背光灯,但真的很垃圾,很垃圾。

3、存储电台:各波段只能保存20个

4、此机调频率,有面板按键上下调,同时有飞梭滚轮调频。本应该是好评的,但是:飞梭滚轮调频时,显示屏已显示指定频率了,但收台频率没跟上,慢好几拍。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5167-1-1.html

网友E:
引用 网友C:
fm的调频范围这么宽。

就是啊,头一次见,一般都是87-108

网友:
说明书的点简陋,复印件。好多收音机的调频接收频段比较宽,主要是校园广播和兼容各国不同标准的调频频段。德生有的收音机频段就在76-108MHZ之间。

网友:
说明书拍照传常用邮箱最稳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啊,头一次见,一般都是87-108

校园广播,去了解一下

网友F:
外接电源那里内部是3.3V稳压模块,不如用电池那里装个稳压模块,电池就可以用两串锂电,或者直接用磷酸铁锂一个加假电池也能用几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耗电的话,可以尝试改锂电,那就完美了

我用的是磷酸铁锂不用大改,就是电池容量400毫安有点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身就是锂电的。

本身是5号电池,用镍氢的话电量还有好多收音机就不怎么好用了,显示暗淡声音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耗电.........有2种方式

1、待机耗电,就是不开机听收单机,待机一周或多少天,电池就没电了

我买了两个,一个正常一个调频灵敏度差点,没有那种三极管也没有换…主要是我的电池是400毫安的容量有点小,待机和使用电流我没有测。不过比晶体管机器耗电多很多…镍氢电池给它没法用,满电屏幕显示也很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外接电源那里内部是3.3V稳压模块,不如用电池那里装个稳压模块,电池就可以用两串锂电,或者直接用磷酸铁锂 ...

我的就是磷酸铁锂,400毫安容量有点少了…不想改一堆乱七八糟的,外形难看不说便携性也差多了,主要是强迫症影响心情…

网友G:
有三台这个。当初就是没找到说明书。哈哈哈。今天居然碰到了,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三台这个。当初就是没找到说明书。哈哈哈。今天居然碰到了,给力!

正是太巧了,运气不是一点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