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迷惑不解,关于win10资源管理器的两个奇怪问题

楼主(2023-12-20):
各位大神,在日常遇到关于win10资源管理器使用方面的两个问题。
一是资源管理器左侧是目录树,右侧是打开的文件夹中的内容,如果在右侧逐层点击进入目录的话,有没有这种功能左侧目录树相应的位置也跟着变化、目录树也逐层打开?目前是不动的,
二是打开资源管理器,使用右上的搜索文本框进行搜索之后,正常退回到之前的文件夹内容显示,可是经常资源管理器自己又跳转到刚才搜索的结果,还需要再次按后退按钮,甚是不能理解。
以上两个问题,请求大神指点迷津,多谢!

网友:
我用20多年电脑,不知道资源管理器这个功能有什么用;对我而言就是我的电脑重复堆砌。

我用电脑线把文件按照分区放,每个分区都有不同的名称,然后下面文件夹再分类,基本找文件一找一个准。

网友:
你们都好有条理, 我就不管那么多, 我啥都堆在桌面上, 堆满就是这么随性
要找啥只能搜索, 找到了也不知道准确路径

网友:
这个还是看个人习惯吧

网友:
电脑也要做5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这一个图,第一个问题完美解决啦,多谢

网友:
电脑使用遵循6S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