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2320G双贴双头主控板原厂固件及设置图解

楼主(2023-12-20):
SM2320G NVME 固态U盘相关图及设置 还有不同颗粒固件,非其它下载,另外板的链接在其它坛内贴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3128-1-1.html

楼主:
这个板是官方最稳定的双贴板

网友A:
不知道2320,做成pe启动盘或者wtg,启动慢的bug解决了吗?直写固件有没有

网友:
这个版型看着就很过瘾的样子。

网友B(2024-02-26):
b27b 512g的镁光颗粒只能开256g 都不知道怎么设置 b47r的就没问题

网友(2024-04-14):
跪求铠侠BICS5颗粒版本

网友C(2024-08-02):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2320,做成pe启动盘或者wtg,启动慢的bug解决了吗?直写固件有没有

早解决了,直写不早有了吗。。tas   b47r  b5  b27b 都玩过,还不错...10g的没啥毛病,跑满爽歪歪,可惜20g的目前还没遇到跑满成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b27b 512g的镁光颗粒只能开256g 都不知道怎么设置 b47r的就没问题

搞定了没,我的也是……。

网友(2024-09-29):
引用 网友C:
早解决了,直写不早有了吗。。tas   b47r  b5  b27b 都玩过,还不错...10g的没啥毛病,跑满爽歪歪,可惜2 ...

有20G的,要吹小风扇才行,不然掉速

网友:
20g跑满不是问题关键是温度怎么控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早解决了,直写不早有了吗。。tas   b47r  b5  b27b 都玩过,还不错...10g的没啥毛病,跑满爽歪歪,可惜2 ...

上面的B27B固件也可以直写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面的B27B固件也可以直写了吗?

搞错了...没有

网友(2025-01-23):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2320,做成pe启动盘或者wtg,启动慢的bug解决了吗?直写固件有没有

现在直写固件都出来了

网友(2025-09-02):
设计合理,主板样子很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