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台电脑真的不能安装win10的64位系统吗?请朋友给看看吧!谢谢啦!

楼主(2023-12-20):
我的老电脑给安装win10的64系统时出现这台电脑的处理器不支持一项关键功能CompareExchange128,请朋友给看看要怎样设置才行啊!原来安装的是win7的64位系统的!换Win10的32位的22H2版本都可以安装的呢!这个是机型和CPU 情况

网友:
直接用别的软件安装就行,话说你的电脑够老的啊

网友:
775win7就够了,

网友:
更低版的CPU都能安装上。换个系统试试吧

网友:
这还是酷睿双核时代的CPU,确实够老了

网友:
真是,搞电脑的用破玩意,搞车的开破车

网友:
不要用原版系统,

用别人封装的精简版系统,不会去检测系统硬件。

再说了,你这配置装原版系统,根本拖不动。

网友:
你那个电脑配置太低了。

网友:
我刚好也在用这个U,配的G41主板,装的WIN7 X64。昨晚上给另一个屏坏的一体机装WIN10然后开远程桌面和共享文件夹,搞了好久。WIN7就没那么多毛病。

网友:
我的T540P/X240都装不了WIN10。应该说是可以装。但用着用着就蓝屏重启。不如用WIN7省心。。倒是老婆用的X250装了WIN10一直没问题。。

网友:
WIN764位能装肯定能装WIN10啊,不行就搞个GHOST的上去嘛,你直接装肯定装不上啊

楼主:
主板是这个内存还是基本够的原来还是安装的win7系统64位可以的啊!

网友:
没事就别瞎折腾了. 这么老的电脑而且是E8400 4G, 装啥WIN10呢. 好好用WIN7不省心吗

网友:
旧平台,win 7基本已够用了!没必要折腾win10,性能反面不如win7

网友:
用安装器安装或者直接GHOST版本就好,这个配置考虑一下精简版的吧,配置要求低,还省了升级的麻烦。

网友:
775平台双核,跑Win10很慢的…… 肯定能装,体验比Win7还差,没啥意义

网友:
如非必要就不要折腾了安安分分用着win7就好,安装肯定能的,用GHOT版的吧,这个配置上win10就是给自己添堵

网友:
08年的电脑,就不要装WIN10为难它了。

网友:
不建议老爷机装win10,不是说这个问题搞不过,而是后续还可能一堆其他问题,百度搜索解决的能力都没有的会很吃力。

网友:
我用G31配E6500CPU也能跑WIN10. 没发现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