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84v 10a 开关管3842坏了

楼主(2023-12-20):
各位大师父帮忙看下采样电阻0.22R进来的R23是几欧,R31是10R吗,R30是30R吗,Q3换了个SS8550 Y2三极管。

网友:
我看不清,让楼上的看看看

网友:
我看不清,让楼下的看看看

网友:
拍个微距特写,让大家看清楚

网友:
实在看不清

网友:
看不清楚图片,感觉看清楚盲目的换电阻修复的可能性也不大,最好搞清楚坏的电阻在什么环节,理清原理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楼主该换手机了

网友:
应该拍局部更清晰点吧,好像糊了一个更看不清,你跑下电路画出来分析

网友:
拍照水平和我差不多

网友:
R30接的是 T4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