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山克UPS不间断电源3000VA\/2400W 纯拆解

楼主(2023-12-20):
该机器采购于 2021-08-20
拆它的原因是电池失效了
原本替换电池就行,查了下电池好点的一百多到四百多不等,
6块电池,一千多是要的,这个UPS京东买的,1998元
自己组装的始终觉得有隐患,索性换一个新的
一次到位,已买了施耐德SPM2K,虽然参数不如这个旧的
旧的2400W  施耐德1600w
之前就是看上2400便宜量足
实际上很一般
这些年用过不少UPS,施耐德UPS寿命明显高出其他家
至于带载什么,用的上这么高端的机器吗?
实话说,这个算中端,还算不上高端
带载的设备主要是Dell R750服务器以及交换机路由器之类的
服务器本站也有发过拆机贴,可以搜一下
机房设备加起来满载约750瓦
综合算下来,是需要1600w容量的UPS的

UPS算是比较危险的设备,毫无基础的不建议自己拆解
会升压到220V,非常危险
本次拆解过程中,大板比较重,拖放时背面触碰到机器骨架短路,明显有放电声

废话不多说,拆机开始
正面这是倒着放的,整机与普通电脑机箱大小差不多,稍微宽一点点
重量27KG 抱起比较费力

背面接口
市电220v输入接口
UPS输出插座4个
右上角是USB以及com联机数据线接口
这两个接口可以连接电脑服务器对应接口
实现数据通讯,当市电断电,USP电池电压低时会自动执行关机命令
让服务器安全关闭
右下角黑块是扩展卡槽位,可以扩展网口便于网络集中管理

左边是输出插座,顶上是扩展卡卡槽
右边是6块电池,该机箱还有足够空间,应该是其他型号通用机箱

电池串联的,拆机前已测试,按开机键不能开机,拆开机壳第一件事先把右侧的两根线拔掉

主板全貌

原本有一张绝缘塑料纸的,暴力撕掉了,随手放上,补拍一张

主板加扩展板全貌

扩展板

巨大电感

树杈散热片

大功率电阻,4只,干啥用的我不懂

多股电感,这个和单股有啥区别?

一共4只450V高压电容,很是壮观

1uf安规,可以做要求不高的标准电容用

7W 680欧姆 水泥电阻

10a 这个应该是保险,为毛要这么多?

不知道干啥用的三极管CS70N20,也懒得查

这个四个脚,我认识,这个是整流的
拆解到此结束,用料看起来还是比较正规的
小板做了三防漆

总想着好像少了点什么,突然记起来,背面忘记拍了

背面走线大多都上锡了,上锡可以过大电流

网友A:
一般这种UPS都有3年保修的,电池正常寿命也有3-5年,难道你这个使用环境特别差吗?

网友:
这个铅酸电池,不知道是不是和电瓶车的电池是否同规格

铅酸电池,可以置换,价格不会这么高

6*12=72V

网友B:
山克山特,山字头的UPS不间断电源都非同一般啊

网友:
UPS的电池是容量型的,不是电动车那种动力型的,便宜不少,不过牌子货也不便宜。

网友:
用料挺扎实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种UPS都有3年保修的,电池正常寿命也有3-5年,难道你这个使用环境特别差吗? ...

恰恰相反,我们使用环境非常好,用了三年灰尘很少,可以看7w电阻那张
官方电池报修18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克山特,山字头的UPS不间断电源都非同一般啊

两个牌子都用过
非常一般
换的施耐德安装软件发现与这个旧的一模一样,甚至密码都一样
可能是互相授权的

网友:
电池是多少AH的?

楼主:
刚刚查了下,9A

网友:
用料还不错哟!

网友:
用料还行呀

网友:
ups就是电池贵

网友:
确实电流比较大,掉个螺丝在里面,螺丝滚过的路径,一路火光带闪电.

网友C:
7Ah电池6只要1000多?
买沈松的用不了吧?

网友:
UPS的电池也不便宜啊

网友:
这个板看起来材料和做工都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7Ah电池6只要1000多?
买沈松的用不了吧?

9A的
主要是自己加的不放心
机房7x24x365

网友:
家里的UPS也要换电池了,刚一查居然也用三年了,时间过得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