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温度对铁锂电池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楼主(2023-12-20):
前文所述,存储间吃了几年灰的十几片软包铁锂,翻出来检查发现漏了一片,胀了几片,胀气的随意组了个四串,实测内阻还行只有5个多毫欧就做了个应急启动。早几天还真派上用场了大家都知道气温骤降。帮别人打了一次火。还有大约13片外观好的测了下内阻,留下一篇内阻最大的用12片又玩了一个三并四串,容量大约就是75安时左右,上车差不多也够了。
先前做好以后测了下,内阻在1.65-1.72毫欧左右飘,半个多月的时间没理它,今天随手测一下,内阻升高了,到了1.91。突然想起气温的原因,搞个暖脚宝包上半个多点,再测正常了。看来低温确实对锂离子的活性是有影响滴。
有图有真相。

网友:
小心点别整连电了

网友:
软包的总让人不那么放心

网友:
低温对铅酸电池有有影响,电动自行车不如夏天时跑的远了

网友:
0.几mΩ,应该算误差吧

网友:
应该是说只要是电池,都会影响

网友:
那都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
买了40片30A,上电动车开了一年,严打非标车怕连车带电池一起给没收了,就拆下来扔地下室一年没动,前几天去看了一下发现一半鼓了,估计只能报废了,剩下没鼓的打算组个移动电源看能不能发挥下余热!

网友:
电动车的话温度对这个电池影响的是内阻?

网友:
温度对电池的影响很大的!

网友:
常用电池一般都是化学反应,反应程度和温度成正比。所以低温都有影响。铅酸,铁锂,三元锂   都影响。铁锂更明显一点而已。

网友A:
软包的铁锂还可以,三元锂的不敢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包的铁锂还可以,三元锂的不敢玩

是的,软包的不敢,组了21700的电池组。6并14串

楼主:
实测过,用的1毫欧标准电阻,表的精度还是没有问题的。1.9毫欧和1.6毫欧,在我看来还是有区别滴,接近20%了,这温差才多少度应该不会超过20度吧。

网友:
所以那些吹上天的续航里程都是在理想状态的数值,极端环境下的实际效果会大打折扣!

网友:
空调遥控器显示正常,但一按开关就重启,没法开空调。抠出电池手心握一会,再装上,嗨又能遥控开空调了

网友:
手机,到了冬天,电池就没有其他季节用的时间长

网友:
难怪我感觉电车都少跑一两天了,感觉像天天充电一样

网友:
有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就是在电池周围做一圈加热装置,电池一直保持足够温度,那样就不会损耗了

楼主:
我个人认为温度对于铁锂或者说一切原电池,影响的可能还不止内阻这一个参数,目测容量可能也受影响。受限于能力,我没办法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