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phoenix筋膜枪不工作,拆解后发现问题让人很无语

楼主(2023-12-20):
掏了个筋膜枪,瞎搞一下,问题是不通电,开关机器没反应,怀疑是电池坏了,开拆。

第一次见这玩意,看见螺丝就拧,前后一共5颗螺丝,橙色后盖拿不下来,用撬棍翘下来的,发现这玩意有卡扣,拧一下就下来了,哎呀,脑瓜疼。
先上一张整机图!

后面拆着就简单了,

无刷电机,点赞!

活塞部分,看着有点腻歪。

控制板部分,两张。主控芯片?被打磨了,有一颗78L05,5v供电芯片,一颗电容,8个led灯,其他的都是小意思了。

把电池拔出来了,测了下没有电压。心里咯噔一下,玩脱了。。。

底座屁股有三颗螺丝,拧完了还是拿不下来电池,直接从电池克中间掰开了。我太牛逼了。

电池接口和主机接口。

6节,串联,共24V。

测了一下23.8v感觉电池没毛病啊,那到底是哪里出的问题呢?

找了半天发现是开关坏了,开了之后好像是接触不行了,看下图。

里面那个触点黑了。

这个小片片也黑了,因为这个原因导致的不通电。

打磨了一下,让他继续服役吧。话说这个开关真不好安装,手头没有粘的东西,滚珠在开关拨杆上固定不住,耽误了好一会。

都装好了开机,灯亮了。。。心一下都敞亮了。

装机测试,又出问题了!!!!

灯没问题,但是机器不运转,又重新打开看,发现电机不转,究其原因,是活塞太久不用卡住了,就是下图这个位置。

本来要拆的,螺丝都拆了,喷点WD40,可以轻松转动啦,看来是没啥事了,如果还不转那无刷电机肯定是坏了!!!!
再次装机测试,OK正常运转,1、2、3档可调,动力也杠杠的!

又出问题了,机器好了,我没有按摩头!!!我没有按摩头!!!又白折腾了!
谢谢大家观看。

网友A:
来,我有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我有头子。

哈,我拼多多买两个吧。

网友B:
少东缺西的,辛辛苦苦修了半天,没头子,还是没法用。

网友C:
请教这个东西主要用来干嘛的?

网友D:
真的坏了,就可以入一个新的玩玩了。

网友E:
按个平口起子或者锉刀应该好用

网友:
那个开关应该用mos控制,物理开关只能给高低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少东缺西的,辛辛苦苦修了半天,没头子,还是没法用。

修好了有成就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个平口起子或者锉刀应该好用

往复锯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的坏了,就可以入一个新的玩玩了。

入的坏的,就想拆着玩玩。

网友:
算是质量正派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这个东西主要用来干嘛的?

谁也不告诉你,你可能就知道了。

网友F:
筋膜枪,是用来干嘛的,还未接触过。

网友:
没头怎么玩,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筋膜枪,是用来干嘛的,还未接触过。

相当于振动棒

网友:
不错,我还有个坏的呢

网友:
这东西有用吗?锤多了不得捶出内伤了。。。。。是不是有些淫荡少妇会拿去锤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