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修好了我的固态,并供软件分享SM2259XT(AC)_FIMN38_PKGU0121A0_FWU0121A0/HY3D-V6_PKGU0406A

楼主(2023-12-20):
修好了我的固态,保存软件,并供分享(后面这个HY3D是我用的,前面那个FIMN38我选错了,不删了,留给需要的人)

网友A:
怎么修的,学习一下

网友B:
你的固态型号也不分享一下,以后遇到相同型号的方便检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修的,学习一下

也是网上学习的方法:1.查看主控为SM259TX,2,打开软件,短接电路板上的ROM,再把固态接好电源线,这时电路板的电源指示灯应该不亮,如果亮了就不对了,需要拔下电源再重新确认ROM的短接线接好后,再重新接通电源,插U口到电脑的USB,按扫描按钮,等显示我的是海力士颗粒后(我的存储颗粒看不出型号,所以用该软件),就可以把短接的线拆下来了。然后按编辑键,(按2个空格为密码)选择我固态对应的海力士的容量后保存,再回到主页面然后进行写入就行了。我第一次量产容量显示为114G,是我原容量的一半,我就重新写了一遍,就恢复到原始的256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固态型号也不分享一下,以后遇到相同型号的方便检索了

笔记本自带的我也不清楚是啥型号,关键是量产不需要是啥型号,只需要知道主控和存储颗粒是哪家的多大容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