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非典型疑难杂症:致敬台湾明纬的Major MLD-50-12

楼主(2023-12-20):
先自我介绍一下,从名字型号就能看出这是致敬台湾明纬电源

方案是UC3843A TL431 817C光耦

病情是用在门禁不久就挂掉了,无输出电压了

没想到抽屉里休息了一段时间,上电220伏特,又有12伏特输出了

属于非典型故障,是曾经发生过无输出,现在又有输出了

但是,但是

220 上电,初级电容两端313伏特,属于正常,UC3843A的Vcc脚电压只有8伏特

这8伏特比较低,属于下限的极限了,尽管UC3843A它启动

我把脉初步怀疑UC3843A的Vcc引脚,对地47微法50伏特电解电容的Vloss值偏大

各位前辈神医还有哪些经验分享?

网友:
房市都挺了几十年了,也该软着路了,可潘金莲非说:大朗该吃药了!因为西门庆是开药材铺的,这叫促进消费!提振精技!

网友:
秒射,是不是容量不够了?不过这样也好,不容易电到维修人员。

网友A:
大电容看看容量,最好电桥1khz以上测量。
这个板感觉做工和零件很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电容看看容量,最好电桥1khz以上测量。
这个板感觉做工和零件很差啊

师傅你好:我的经验初级大电容如果容量降低,往往会造成两端电压低于313伏特
结合7脚电压只有8伏特,我怀疑7脚对地的50伏特耐压47微法电解电容
我的推测是该电路7脚电压会达到十几伏特,否则,它设计50伏特耐压
没有意义。您再考虑一下好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师傅你好:我的经验初级大电容如果容量降低,往往会造成两端电压低于313伏特
结合7脚电压只有8伏特,我怀 ...

空载的时候不见得会低多少,47的电容你直接并一个不就知道了,感觉是300下降很快,一个是电容不够,一个是负载消耗大。也有遇到几次开关管软击穿的

网友:
那个打火机很有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载的时候不见得会低多少,47的电容你直接并一个不就知道了,感觉是300下降很快,一个是电容不够,一个 ...

师傅你好,我现在是空载12伏特输出正常
你说负载消耗大,我用二极管档去测12伏特输出端
红表笔接12伏特负极,黑表笔接12伏特正极,压降逐渐减小,最终稳定在140毫伏左右
颠倒表笔,根据经验应该开始有读数,最终显示超出范围,显示1了。可这台最终还是稳定在140毫伏左右
这是不是怀疑次级有问题啊?

网友A:
看看8v供电会不会发抖,发抖就47uf旁边那个黑色整流二极管,你直接并一个差不多的上去,100-400v,1-3a都可以。如果偏低,考虑启动电阻变质,或者芯片vcc线路ic或者电容,稳压管漏电,
别用二极管档位去测量,电压档不好用?还不会搞坏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8v供电会不会发抖,发抖就47uf旁边那个黑色整流二极管,你直接并一个差不多的上去,100-400v,1-3a都可 ...

师傅你好:
有的47微法启动电容并联有稳压管
这台开关电源是没有稳压管的方案
看来你也认为7脚8伏特电压是偏低的
我看看电阻色环,再测量一下,看看偏移了多少?
有进展告诉你

网友B:
芯片供电的滤波电容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供电的滤波电容检查下

你好,你说的就是我1楼提到那个47微法电容,因为,前级就两个电容

网友:
看着C4像芯片供电的滤波电容

网友C:
比较难判断的故障,可以使用替换法进行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较难判断的故障,可以使用替换法进行排除。

是呀,非典型故障,曾经发生过无输出
电源管理芯片:7脚8点几伏特(非典型电压),8脚是标准的5伏特(属于典型标准)
我打算明天加个负载,盼望它能复现故障。修它没啥实际价值,积累经验而已

网友D:
应该是这个电容的ESR变大了。最近在家给电脑搬家,发现交换机不上电了。测量3843的供电的滤波电容ESR增加到100欧姆了。换一个就好。

网友E:
假明纬,标都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假明纬,标都不对。

当然假的,楼主都调侃说是致敬台湾明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这个电容的ESR变大了。最近在家给电脑搬家,发现交换机不上电了。测量3843的供电的滤波电容ESR增加到 ...

你好师傅:你当时测7脚电压是多少了吗?
我汇集一下大家的意见,明天验证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傅你好:我的经验初级大电容如果容量降低,往往会造成两端电压低于313伏特
结合7脚电压只有8伏特,我怀 ...

按经验38xx这个电容是闭眼换的,还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