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T改网口

楼主(2023-12-20):
各位大神好,小弟闲来无事,在小黄鱼40大洋收了3个k2T想用来做集客AP,昨天已经按照二图方法改了网口,但小弟因为没有POE供电需求,所以没有加网变,按照一图二图,自定义脚位飞的线,昨天已经刷了不死和集客AP固件,但问题是为什么没有千兆?只有百兆,按照线序盘了一遍又一遍,没有头绪,1236脚百兆没有问题,4578线序也都倒过了,还是不行,外接网口是lan口,Type-c接口上面那个网口。有没有大神指点迷津。小弟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
大概率是没有双绞的问题,信号干扰了导致掉到100M

网友:
动手能力牛X啊

网友:
K2T用C口外接网口就是个怪苔。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是我自己犯了个低级的错误,以为是耦合电容,所以将线焊在了电容的两极,今天用万用表量了一下,电容为滤波电容,重新焊了一遍,已经OK,速度为1Gbps。在此感谢大神提供的脚位定义图。

网友:
我想采访一下设计:为什么这样搞?

网友(2024-05-18):
大佬用的什么固件啊?

网友:
眼睛花了,基本看不清焊接小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