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取暖器换发热管遇到问题,求助一下,

楼主(2023-12-20):
取暖器原来是通电会摇头的 但不热,测发热管是不通的,换了条 我怕炸所以就加了个灯泡座,但是为什么通电后 打开开关灯泡会亮呢  此时灯泡座是检测开关,从孔出来的2条线就是发热管的,我记得拆时候就是拆了这2个白色帽而已啊,也没接错线,我又不敢直接插,我怕炸,请问这个灯泡亮是属于正常还是短路我接错线了?

楼主:
灯泡亮此时功率表是显示90W左右的

网友A:
发热管功率大,电阻小。灯泡功率小,电阻大。串到一起,电阻大的工作,电阻小的不工作。所以热管应该不太热,灯泡正常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热管功率大,电阻小。灯泡功率小,电阻大。串到一起,电阻大的工作,电阻小的不工作。所以热管应该不太热 ...

结论是什么,看不懂绕来绕去

网友B:
用万用表测量插头的阻值和发热管一样就行

网友:
电热管与灯泡串联了,将灯泡的直接短路,电热管即可正常工作了。

网友C:
大胆一点,直接插220,怕炸是啥意思,担心线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胆一点,直接插220,怕炸是啥意思,担心线接错了?

是啊,要不然我就不会加个灯泡座了

网友:
电暖气如果是工作状态,灯泡当然是亮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测量插头的阻值和发热管一样就行

插头两端是没阻值的

网友:
看着接线没问题,没有万用表就直接试吧。

楼主:
结贴,我勇敢的去掉灯泡座了,通电发热管是发热的,没炸,功率表显示500w左右。发热管是900w的,至于为啥灯泡亮得原因是什么? 如果没短路灯泡应该不亮  发热管发热才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结贴,我勇敢的去掉灯泡座了,通电发热管是发热的,没炸,功率表显示500w左右。发热管是900w的,至于为啥灯 ...

把修开关电源的方法去修纯阻性负载电路

网友:
不用接灯泡,这东西不会炸

网友:
楼主大概连欧姆定律都不懂

网友:
是取暖器的电阻相对而言小很多,所以大部分电压在灯泡上面,你更换个300w的灯泡就没那么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结论是什么,看不懂绕来绕去

直接送修,别自己搞

网友:
看着接线没问题

网友:
炸了换新好

网友:
发热管冷态时电阻小,灯泡亮不表示发热管功率不大,这种方法测试不准确,直接看里头发热丝粗细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