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安捷伦/Agilent 54622D混合信号示波器拆解更换记忆电池

楼主(2023-12-20):
近日拿到一台已经20多岁的安捷伦54622D混合信号示波器,虽然它年事已高,但功能完全正常,性能对我来说也够用。

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也患上了老年痴呆,每次开机都会忘记之前的内容。。。好吧,就是内置的记忆电池没电了,准备进行手术治疗。

安捷伦的老机器外壳塑料都特别容易碎,这台能完整保留下来还是不容易的。侧面还贴着中科院空间所的资产签,说不定它当年还参与过太空项目的开发呢;

开机之后显示battery is low,其他几行问题都是由于这点导致的;

机器很好拆,直接按照维护手册的操作拆开即可;
它是安捷伦刚从惠普拆分出来的时候的产品之一,所以虽然外壳上写着Agilent,但里面的芯片都还刻着HP的logo;

这个有个黄色围巾的就是罪魁祸首,CR2354电池;

将主板拆出来方便操作;

CR2354电池带引脚的不好买,换还麻烦,直接更换成CR2450电池座,引脚位置和CR2354完全对应,可以直接更换,以后没电了换电池也方便;

焊接完成的电池座,位置刚刚好,没有压到任何器件,也没有挡螺丝孔;

再原样装回去即可;

开机,batter is low已经没了;

重新运行一次自校准,自校准成功通过,又可以愉快的玩耍了;

网友:
100M带宽一般用也够了,安捷伦的东西不错。

网友:
加了电池座,换电池就方便了

网友:
能自校准牛P,比万用表调校还方便啊。

网友:
200M采样有点少啊,这机器有点费电吧,毕竟20多年的机器了

网友:
20多年前就是100M了,当年价格应该很贵

网友:
这个当年还是很贵的,就是当前使用一般也够用

网友:
安捷伦的东西真不错。

网友:
为啥不少换2032啊,,这个型号会比较容易找把

网友:
以后换电池也方便?等到你下一次换电池的时候,说不定这个机器都可以扔了。说不定下一次换电池的时候,现在的新机器都变旧的了,废品站都能称斤了。

网友:
当年价格应该很贵

网友:
我估计也是没下次换电池的机会了!

网友:
电池座建议引延长线出来,以后换电池就不用拆机壳了,毕竟老仪器,机壳老化,容易碎

网友:
显示看着比数字的漂亮

网友:
改电池座是省米的好办法

网友:
安捷伦没不起的好东西,虽然一直想。老树枯木逢春!

网友:
貌似还有个软驱呢?

网友:
不错,我之前有个大巴车载led时钟也是这样拆换了电池座方便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