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求助各位大神 u盘速度问题 不识别USB3.0协议

楼主(2023-12-20):
前几年在论坛看到 KDATA 32G MLC u盘 也入手一个  以前手上没有USB3.0的电脑 现在有了 发现这个u盘 怎么也不识别3.0协议 请问大神们  怎么搞?

设备描述: [F:]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USB DISK 30X)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10 <- 提醒:该设备支持USB3.0规范,将其连接到USB3.0接口可提高其性能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498mA

USB设备ID: VID = 13FE PID = 1D00

 设备名称: USB DISK 30X
设备修订版: 0110

 产品型号: USB DISK 30X
产品修订版: 1.00

 主控厂商: Phison(群联)
 主控型号: PS2251-07(PS2307) - F/W 05.05.10 [2017-12-13]
闪存识别码:  98DE949376D1 - KIOXIA(铠侠) TC58TEG6DDLTA00 [MLC-16K]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phison.html

网友:
uu盘没坏的话装好usb3.0的驱动吧

网友:
有可能usb头虚焊了或者量产的时候就设置成2.0了

网友A:
我有个是只能插3.0接口上才识别   主控芯片问题

网友:
插屁骨会不会好些

网友:
有可能是固件不对,量产过的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是只能插3.0接口上才识别   主控芯片问题

我有个也是

网友:
我一个旧的东芝也是这个方案,不过颗粒是TLC的,每次都是插拔很多次才可以用。以为好快就坏了,不过这样已经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