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手机电芯能做什么用?

楼主(2023-12-20):
iphone手机换下来的两块电芯,保护板都剪掉了,就剩正负极。
不知道能做什么用,接个用电器(剃须刀什么的)但是充电怎么解决呢?
或者哪里有回收的?

网友:
做充电宝呗

网友:
没啥用,以前做手机,厂家送的电池几千块,多的改造也完全用不过来,回收没人要,唯一值点钱的是保护板
充电可以买4056充电保护一体板来解决,1元左右,一般就是用来改造台灯之类放电池的小电器

网友:
小电器改锂电,充电用正常的锂电池充电器

网友:
替换感应小夜灯电池

网友:
咸鱼上发挥余热

网友:
基本没啥用,唯一就是放咸鱼发挥最大价值,有的人用得上的

网友:
改在那种小夜灯里面,我改了好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