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拼多多上砸金蛋买的插排,拆开看看是否放心

楼主(2023-12-20):
插座收到了,拆开给大家看看,这质量看着让人担忧,居然还有合格证!
铜片厚度测不出来(机械游标卡尺不会读),宽3毫米,这种结构看上去不太合理,铜片都是活动的,靠后盖压住的,如果后盖压不住,有短路的风险……

楼主:
用胶带贴一下,是不是好一些呢?开关上的红色导线测量的有0.5毫米,插头和线看上去也不好,外壳跟纸板一样,手一捏就变形了……

网友:
这玩意能带啥电器???带个电脑我都怕给我全家捅了

网友:
这插座问题很严重!有短路的可能。把接地线铜条取消,黄线焊在不重合的地方,才能勉强用用。

网友A:
这是带指示灯的吧,为啥连接开关那条线不能弄好点,从零线铜排下面穿过也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带指示灯的吧,为啥连接开关那条线不能弄好点,从零线铜排下面穿过也可以啊 ...

蓝色是零线,绿线是接地的。

楼主:
后盖上有好多塑料柱,活动铜片就是用后盖上的塑料柱压住的。

网友B:
设计太不合理了,胶带贴多几层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太不合理了,胶带贴多几层最好。

如果贴太厚了,后盖可能合不拢……

网友:
自从有了网购,商家都不好好生产东西了,就比哪个做得更省更便宜更有市场

楼主:
那根黄线估计问题不大,就是那个接地线居然架在零线和火线上面,感觉这个厂家把接地铜排装反了,它应该从开关旁边那里串上来。

网友:
免费给我都不敢用

网友:
这个设计就离谱了

网友:
这些玩意儿不能带大电器。

网友C:
6分控,插座多啊

楼主多多什么价格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6分控,插座多啊

楼主多多什么价格拍的

砸金蛋9.51元包邮!

网友:
价格还不错,自己找点胶布什么的分隔一下应该可以凑合用

网友:
垫那种青壳纸可能要安全点

网友:
这个设计太离谱,使用真是不放心。

网友:
这种不敢用,小功率电器都怕打火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