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清理咸鱼键盘RK R87,解决LED灯短路引起的整列不触发

楼主(2023-12-21):
咸鱼出品,K黄轴R87,缺2帽,还算干净,30大元拿下。
这是卖家图:

到手先插线测试,正常识别,但是轴体测试时发现F4、5、T、G、B、空格这一整列不触发:

打开外壳,观察电路板:

电路板背面目测没发现明显断路断线:

万用表测量,发现T字下LED灯短路,拆除此LED灯后整列恢复触发:

拆下的LED反贴灯:

暂时没有替换的蓝色反贴灯,暂时空着灯位吧。
装上清洗后的外壳:

背面:

键帽换上一套XDA蜂蜜牛奶垃圾包:

网友:
反贴的LED  拆焊比较容易

网友:
键帽挺漂亮的

网友A:
从PCB标的日期,还很新的

网友:
成色不错,修好值了

网友B:
应该先把PS,SL,PB三键的灯拆过来顶上,那三个键可以用其他相对协调的颜色。

因为你就算买了LED,颜色也不一定一样,还得调到边缘不常用的灯位去。

玩游戏的话,也可把ASDW键换掉,或方向键。

网友C:
PCB和键帽都漂亮!

网友:
键帽看着很养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先把PS,SL,PB三键的灯拆过来顶上,那三个键可以用其他相对协调的颜色。

因为你就算买了LED,颜色也不 ...

是的,这个方法是对的,可以调换一个不常用按键灯过去

网友:
拆建维修复杂

网友D:
键帽怎么解决的?通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PCB标的日期,还很新的

R87这个型号是22年新上市的,上市就是卷王,超级无敌的大键水准+K黄轴吊打同档次键盘。
不夸张的说,这两年机械键盘卷得越来越厉害,就是从22年的R87开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B和键帽都漂亮!

早期R87是单面板,PCB正面看着比较LOW,后来从5键热拔插升级到18键热拔插之后就是双面板了,更漂亮

网友:
楼主拆修键盘玩得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键帽怎么解决的?通用吗?

对我来说,R87我清理很多了,手头好多换下来的R87键帽 ,可以直接增补两颗键帽,也可以像帖子里直接换一整套键帽
再或者,随便找两颗高度相同的键帽顶上,不影响用

网友:
把大小写的灯换过来,这个键盘成色可以啊,我也搞了好几块剪线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