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ATTINY88芯片ISP烧录失败无通信

楼主(2023-12-21):
之前一直用ATTINY85,用PROGISP软件烧程序很正常,最近想切换到ATTINY88,发现T88-15MZ虽然也是88系列的一员,但是手册里几乎没有提到这个后缀,只有官网只显示是车用版本。
88系列其它后缀的都是10元左右价格,唯独这个只要3.5元,就买了5片想试用一下,发现用PROGISP 1.72烧写时一直提示:检查与目标连接,然后用ARUINO NANO做成ISP去烧写也是失败。焊了3个芯片都是一样问题。
电路已经是最小系统,使用内部晶振,查看手册默认出厂也是内部8M晶振,烧写时reset引脚有低复位,clk,mosi也有波形产生。

有铁子玩过这个-15MZ的芯片吗?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ARDUINO烧录报错:

avrdude: Device signature = 0x000000
avrdude: Yikes!  Invalid device signature.
         Double check connections and try again, or use -F to override
         this check.

网友:
感觉单纯就是个奇葩型号,然后需要特定(手册没提到的)解锁顺序。

网友A:
只是表示封装吧?

应该和其他的型号一样的烧写方法

要不然你使用外部时钟试试

网友:
AVRDUDE看能不能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表示封装吧?

应该和其他的型号一样的烧写方法

果然,外接了晶振可以ISP烧写了。看来某宝货真的是不靠谱,这个绝对是拆机翻新货了,否则熔丝不会设定到外部震荡。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外接了晶振可以ISP烧写了。看来某宝货真的是不靠谱,这个绝对是拆机翻新货了,否则熔丝不会设定到 ...

经历了前几年的事情,国内的 AVR 哪还有全新原厂的。

翻新好一点的,记得给你复位熔丝; 翻新差一点的,这还真是连熔丝都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