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储侠M5 256G固态,主控RM1135,4片FLASH,型号都是YBAAL3A,大家帮忙看看是黑片吗?

楼主(2023-12-21):
如题,国庆节时,储侠M9 512G最低134拿到,如今M5 256G到手也要119元了。到手即拆,主控是RM1135,4片FLASH,型号是YBAAL3A,大家帮忙看下是不是黑片呢?

网友:
这个价格,黑片很正常,看着像黑片。

网友:
数据这种东西。宁愿买贵点。
我朋友晚上陪的电脑,七彩虹的固态
240G,就挂了,死命不开机,换个320G机械搞定
只是可惜了,我后面查在保可换货
我重新开卡了,只有120G能用

网友:
国产主控吧,没有缓存,不敢用哦。

网友:
没看到缓存  性能怎么样?

网友:
现在固态涨了

网友:
我5月25号京东拍的速栢480G固态,90块钱:

网友A:
一分钱一分货,说说我买的金泰克的128G的固态,也是SATA接口的,装在笔记本电脑上,无法安装系统,偶尔读到盘符,但是打不开,就一直在读盘,后来打开看了一下,找到芯片和量产工具,从新量产,固态盘复活,可以用了,估计是使用中出现断电等危险操作,导致固态盘出问题的,所以电脑加个UPS电源还是很必要的,一旦市电断电,UPS可以持续供电24个小时。

网友:
看着很像黑片,再说这颜色...

网友:
作系统盘打下游戏还是可以的,但价格要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分钱一分货,说说我买的金泰克的128G的固态,也是SATA接口的,装在笔记本电脑上,无法安装系统,偶尔读到 ...

买金泰克1T的MSATA,保内就出问题,给换了个,稳定性堪忧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就怕数据丢失

网友:
地板价的黑片,很正常啊 …… 做系统盘玩玩,不要存资料…… 可靠性看天的

网友:
看着像黑片。

网友:
我也有几个朋友给的,B37颗粒,没固件

网友:
固态没必要买这么大容量的,256G足够了,就只装系统!

网友:
大概率黑片……

网友:
这么黑,还不是黑片是什么。正片上面的字清晰可见,内容也多

网友:
都到手了,能用就行,看天看地看运气

网友:
便宜也有好货的~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