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助,这个775电机怎么换碳刷?

楼主(2023-12-21):
如题,米沃奇马刀锯上的电机想换个碳刷,不知道怎么换?

网友A:
拆开后端的圆盖应该行.

网友:
直接拆碳刷哪里不行吗

网友:
感觉不需要拆圆盖都能换

网友:
应该在碳刷那里找机关,是否有弹簧卡扣之类的

网友:
看起来可以拆,一拆就废

网友:
撬开应该就能换。

网友:
挡片撬起来,拿出弹簧看看

网友:
是不是把铁片翘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
后盖边缘收口铆接,铁锤和冲子往外敲击铆接。或者撬开补偿碳刷限位挡片,换新的碳刷和弹簧,压回挡片,弹簧装配有难度。

网友:
顶盖翘起来就可以更换

网友:
找找网上用换碳刷的帖子,抽出碳刷的钢片卡子,换上同型号尺寸的碳刷。

网友:
换碳刷需要撬开后盖

网友:
更换很麻烦的
关键是原装的碳刷不好找
一般的碳刷,很快就磨损了

楼主:
我快捷撬开了压回去没铁片会没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后端的圆盖应该行.

拆后盖比较麻烦

网友:
换这个有点麻烦

网友:
换无刷电机

网友:
这个电机如果能买到就大胆的拆,大不了不要了,拆散了才能研究怎么换最优秀
如果买不到就当我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