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随便拆个岁艺真亮彩12W灯板

楼主(2023-12-21):
x宝每天签到打卡送2块3块的红包,家里父母说顶灯坏了,就用红包抵点钱买灯板了,这几天屯了好些各种灯板,随便拆个12w的看看是不是又是阻容降压的,没想到还用到了兼价的恒流芯片EG1000EA,但是用料够减配的,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图吧。。。。

网友:
加两个电容,功率改成5w还不错

网友A:
芯片拆了干嘛?

网友:
这个一般用用还行吧,毕竟是便宜。~

网友:
现在的led没有不恒流的了

网友:
电流不知道好不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拆了干嘛?

杀鸡取卵,取芯片下来临时用一下用。。。。

网友B:
你还不如用红包买这种全板的,足功率但也得做好散热或改限流电阻降功率使用。

网友:
还是铝板,有透镜,贵在便宜,能亮就是好灯

网友C:
看到标题,楼主你不说灯我都知道是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不如用红包买这种全板的,足功率但也得做好散热或改限流电阻降功率使用。

这上面的电容电感是你很补的吧?原板带的话那用料挺足啊。。。
红包抵的,我也没挑,哪个便宜就点了哪个。。。。

网友:
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标题,楼主你不说灯我都知道是灯

系统是不是会修改标题,我记得我发的时候标题没写这么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系统是不是会修改标题,我记得我发的时候标题没写这么全。。

是的,不是系统修改哦,是版主帮你改的

网友D:
撸大点功率的,降低功率使用

网友E:
多薅点,坏了就直接换不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薅点,坏了就直接换不修

我现在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灯板便宜,临时替换不 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撸大点功率的,降低功率使用

红包抵的都是这些小功率的,有的块把钱,有的几毛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