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制数显PD电源

楼主(2023-12-21):
应用场景: 室内手机、笔记本、平板电脑等数码产品充电。

视频教程: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w411x7Zg/
一、产品简介:

注: 本文件使用立创EDA设计
采用XT30和DC5.5*2.5接口,具有10-30V电压输入范围。
双路独立输出,同时各支持最大100W(当然如果输入电压低于15V时最大200W热量可能比较高)
双路电流电压显示,可自行校准电压电流,电流精度毫安级,电压精度毫伏级。
支持目前市面绝大多数快充协议(PD3.0、QC3.0、FCP、SCP等)

二、应用场景
DIY产品,室内数码产品充电

三、产品概述:
采用PL5501芯片作为升降压驱动器,支持5-30V电压输入,
采用智融SW2303芯片作为快充协议控制IC可支持绝大多数快充协议,PD最大支持100W(20V5A,前提是配合有Emark芯片的数据线,否则只有20V3A)
电流采样放大GS8332运放作为放大器,电压采样就采用LM358.
屏幕显示采用1.14寸的IPS屏,分辨率240*135.
主MCU采样STC8H3K64S2作为屏幕控制与电压电流采样。

四、产品参数:
(1)输入电压范围:5~30V
(2)输入电流范围:0~15A
(3)输出电压范围:3.3~20V
(4)输出电流范围:0-5A
(5)PCB尺寸:57*31mm ±0.5mm
PCB正面:

5. 使用说明
不要超出最大耐压使用,
没有做防反接保护注意输入电压正负极。
长时间大功率注意温度,不要温度过高

6. 备注
本设计为软件加硬件设计,硬件好后需要烧录程序才可以使用。

7.烧录事项:
烧录配置按照图示选择即可,如果烧录时不能烧录可以尝试旋转一下编码器(编码器和烧录线有一条公用,编码器可能刚好占用那个点,旋转一下避开就行)。

网友:
大神的东西

网友:
好看!
这是个大工程
感谢分享~~

网友:
需要一个外壳了

网友:
制作的比较好,有时间了再细细琢磨。

网友A:
想搞个集成在插座里的板子,

网友:
自制数显PD电源

网友B:
有可能增加英语支持吗?我可以帮助翻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搞个集成在插座里的板子,

有源资料,你可以搞一个

楼主:
低压输入下满功率运作会发热比较多外,没有其他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增加英语支持吗?我可以帮助翻译

?什么意思。英文界面吗

网友:
外壳是麻烦事

网友C:
自制成本不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制成本不低吧

个人买材料比较贵,光屏幕多12了。总成本50多点

网友:
哈哈!大工程,我也只能看看。

网友:
单片机能否换成STC8H8K64U啊,多个IO,价格还便宜点

网友:
有成品板子出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