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不能正常充电,给摩托罗拉的EDGE轻奢版换尾插小板

楼主(2023-12-21):
用了一年多的手机莫名其妙不能充电了,想要充电只能用最简单的两芯线不说,速度还特别慢。为此我甚至专门做了一个USB转换头,把标准USB线只引出正负极来使用。但是还是忍受不了,于是网上购买了尾插充电板自己更换。

我以为后盖是玻璃的,没想到是塑料的,加热后很容易就拆下来了

还想着顺路换块电池,没想到这个电池粘的超级结实,热风枪吹到电池烫手也没松动,不敢再吹了,就放弃了

这是上部,应该是NFC线圈吧

这个手机的拍照功能还是很不错的,配合谷歌相机效果非常好

顺手拆掉NFC线圈看看下面都有点啥

网上的尾插板有两种价格,差价几十块,想了想还是买了便宜的。

底部上层是喇叭,更换尾插板需要拆掉

拆掉扬声器后露出尾插板,SIM卡并不在尾插板上,但是尾插板上有几个天线接口

到手之后明显能看出新到的尾插板做工要差一些。上面是副厂的,下面是原厂的

更换之后充电恢复正常了,但是信号却变差了,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个线路板的质量有关。

视频版地址

网友:
电池  下面  的  双面胶 很多。要加热至少5分钟。或者开机烤机发热后再拆。
我见过师傅拆电池,用加热板2分钟,电池还是粘住拿不下来。

网友:
相比之下,还是苹果的lighting 接口耐用。基本上都是坏数据线。
家里的苹果5第一代lighting手机端的接口还没坏。
micro  type-c 这种的都容易被插坏。

网友A:
信号天线就在小板上,看原装天线那还有滤波电容,换的第三方的却没有,可能这就是信号差的原因

网友:
一般是插座虚焊,补焊一下试试

网友B:
这个是不是单独换一下尾插就行了啊?自己没有热风枪的话,找个手机店给换一下也行的吧

网友:
拆电池可以用工业酒精或手机屏幕溶解粘剂,很容易就可以拆下。

网友:
换个尾插也不难啊,用水口钳把铁皮剪掉再上烙铁堆焊锡就可以拆下。换电池用高纯度工业酒精或屏幕解剂就可以把粘胶溶解了。

网友:
这活没工具不行,没手艺也不行,能换就是高手我给GPS码表换尾插,直接干报废了。

网友:
换尾插才好,换板质量不行影响手机使用

网友:
似乎新的比旧的尾插少了个IC

网友:
当时我在edge s和这个edge轻奢选择了s就是为了870性能,但是总体还是轻奢比较均衡,当时小黄鱼未开封未激活256顶配才跟edges顶配一样价啊,现在想买还更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单独换一下尾插就行了啊?自己没有热风枪的话,找个手机店给换一下也行的吧 ...

开壳费要不要50呢

网友:
现在的摩托罗拉手机是联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天线就在小板上,看原装天线那还有滤波电容,换的第三方的却没有,可能这就是信号差的原因 ...

应该是这个原因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摩托罗拉的产品难以看到了,修复方法不错。

网友:
拆下来的小板先留着,估计手机店不认识的怎么也要30-50,自己练练技术再换

网友:
这手机现在还有固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