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罕见的电动牙刷:Fairywill 507

楼主(2023-12-21):
这个电动牙刷牌子是Fairywill,2019年10月在亚马逊上买的,价格是20多欧元,相当于人民币160多元吧。买这个只要是看好了是锂电池的,当时国内这个价格的全是镍氢电池的。我和老伴分别用不同颜色的刷头,每天工作4次,充电一次可以用一个月左右。用了4年突然不能开机了。拆开看看。二极管充电,10400电池自带保护板。芯片型号、三极管或者mos管的型号都查不到。
参考坛友们的帖子,振动部分应该是空心杯电机,这里不能再拆了,还要继续用呢。
还有个配重的钢柱。

不能开机的原因是开关触点锈蚀了。几块钱买了30个,拿一个换上就好了。
考虑到原来的O型密封圈用了几年可能会有变形,决定换一个。尺寸很难测准,就把断面直径加大0.1mm。
修好后试了试,充满电每天用4次,可以用十二三天。就不换电池了,如果买不到好电池可能还不如这个呢。

网友A:
没看到电机,难道电池下面靠近底座的是电机

网友:
电机应该是在那个杆上

网友:
这种塑料轴的可以扔了,好一点的都是金属轴的。

网友B:
感觉这个也差不多吧,估计就锂电优势?我的那个30块的什么朗,换成BPI的镍氢后也挺好,能用两星期

网友:
伊拉克成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电机,难道电池下面靠近底座的是电机

在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电机,难道电池下面靠近底座的是电机

电机在那个白色的棒子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个也差不多吧,估计就锂电优势?我的那个30块的什么朗,换成BPI的镍氢后也挺好,能用两星期{: ...

连续用4年以后估计就工作不了2星期了。

网友:
刷头得经常换

网友:
这内部太山上了,60还差不多

网友:
智商税的东西

网友:
四年前小米最便宜的也就是29.9,也是锂电池,电路比这个良心多了

网友:
这电机,有屁用

网友:
不知道质量

网友:
一百多元的应该还可以吧,话说,这款牙刷的电池还是挺耐用的哈。

网友:
就是电池,主板,电机三大件!

网友:
使用时间够长,该换新的了

网友:
有点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