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么牛插排、晒“羊毛”

楼主(2023-12-21):
最近又薅了一些羊毛,没以前好薅了,以前大部分可以0元购,现在多少得出点血了。这里边除是么牛插排是需要使用的,其他都是可要可不要的,为了消耗红包。

忘了发锂电订单,锂电是0元购

只有插排是刚需

拍的时候以为不是带线的那种,这带线的还要改一下才能用

主要相中它带保护板了

两个86明装底座才1毛5,虽然不是0元购,也够便宜的了

这个孔雀鱼食上当了,这么大的颗粒,孔雀鱼根本吃不下

才5分钱,不想折腾了,压碎了用吧

这5个是0元购,现在0元薅羊毛不容易了

插排上来先测试功能和功耗,指示灯全开,竟然达到1W了

静态底数,可以看出,4个指示灯功耗太大了

现在看看外观吧

这个插排主要是相中它有独立开关,插孔比较多,底则面还有4个

参数

竟然还有合格证,装得挺像的,连个牌子都不敢打印上去,店铺宣传页上是“么牛”牌,冒充公牛。

用人字形螺丝

插脚不是铁的

这里也有参数,做工到是挺好的

人字形的就这个可以应付了

人字形也可以说是3 角星

这里还设计有散热孔

两个角各一个

接转楼下

楼主:
下边开拆

整体感觉还不错

线有点细

用铜比较好

开关按钮帽直接在上边放着就没装紧

现在制造工艺真牛,一个整体,不用螺丝,全是卡扣

底座好多卡扣孔,插座部分直接塞入这些孔就固定结实了

从里边看一下散热孔

这些连卡扣都不用

这样的生产工艺真省事

安全门

铜排也是直接塞入

不是铁的

往左边移三插门打开

往右移两插门打开

底面安全门

铜排很薄

也很窄

总的来说用料不实在,不过,2500W看着能胜任。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还以为是花肥来的。

网友:
比公牛差一笔

网友:
这个比母牛对象差老鼻子远了

网友:
比公牛差点

网友:
这么大的红包

网友:
楼主这可以啊,我的抵完红包大都要1块左右,那个盒子上次也是几毛,只有两个

网友A:
那个明装底盒,上面加个一开五孔插座,里面加个卤素灯泡,就是个维修插座了

网友:
最好在排条之间垫一张绝缘纸防止短路!

网友:
有红包薅羊毛还是挺不错的,现在的签到红包都是有门槛的了,门槛还不低,直接放弃了。

网友:
原来这个插座是公牛款插座,还好是全铜的,不过最好还是小功率使用比较好

网友:
哈哈,么牛,话说楼主的红包真大,要买这么多东西才能消耗掉?

网友:
公牛款插座质量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明装底盒,上面加个一开五孔插座,里面加个卤素灯泡,就是个维修插座了 ...

请看这里--
打造一个多功能维修盒:电力监测仪+USB平衡充+信号发生器+音频寻迹+LED检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473544

网友:
哈,感觉是老哥,因为前段时间坛子不正常,把图片都憋下来了
这两天好了,一起发上来了

网友:
也就那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看这里--
打造一个多功能维修盒:电力监测仪+USB平衡充+信号发生器+音频寻迹+LED检测
https://www.my ...

你这个帖我看过做的很漂亮,我现在用的,只有最基本的功能,省地方

网友:
电池是你自己实测有800mah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