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天气变冷手机电池为什么容易饿死?

楼主(2023-12-21):
之前有几个手机电池饿死过,没想到这次红米K20电池也饿死了,
一直开不了机,快充也上不去,
用usb检测仪看充电功率竟然只有0.016瓦,
这是不是表示电池已经饿死了呢

网友:
插2天看看,充电需要检测电池电压,太低容易没反应,如果慢慢有一点进去有可能一下子正常充电了。

网友:
温度低化学反应慢造成的

网友A:
找个温暖点的地方,充一天看看,能不能救活。

网友:
温度低,电荷移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温暖点的地方,充一天看看,能不能救活。

需要充一天时间么

网友:
转换能力变弱,可以考虑加保温套。

网友:
温度低,电池容易续航短,忽然没电关机。

网友:
支持找一个温度高一点的地方,不要用快充,用个小功率充电器来充时间久一 点,看下能不能救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