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邻居阿婆的波轮洗衣机不甩干,有听见电机声。请教下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23-12-21):
各位兄弟,邻居家阿婆有台波轮洗衣机洗衣正常,到脱水后不甩干,单独选择脱水也是只脱水但桶转不起来,不能甩干,有听见电机声。请教下是哪里的问题,谢谢各位~

网友A:
皮带长了,力不够

网友:
检测开关可能有问题,洗衣机排完水检测不到

网友B:
离合器里面那个弹簧有问题,不能抱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离合器里面那个弹簧有问题,不能抱死

离合齿轮里面那个吗?好像叫抱簧是吗?

网友C:
传动环节有问题

网友D:
应该就是抱簧问题,时间长了会生锈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长了,力不够

有道理,这个问题也是会引起的,到时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就是抱簧问题,时间长了会生锈断开。

希望是,不要到时拆了修不好就不好意思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动环节有问题

还有哪些方面会引起这个故障

网友E:
楼上说的对,应该是抱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说的对,应该是抱簧的问题

用手转动桶,顺时针转得动,逆时针转不动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电机坏了

网友:
应该是牵引器问题。

网友:
感觉是4楼说的情况,离合器的问题。

网友:
一般情况下都是皮带松的问题

网友:
离合器,和排水电机检查一下

网友:
只有拆开看看

网友:
检查看看皮带的松紧度

网友:
得拆开看电机转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