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SL03加装化妆镜灯

楼主(2023-12-21):
本来想买个总成直接替换,结果找了很多也不合适,就打算自己加个LED了

以上都是后视镜的结构和尺寸

利用原车开合弹片当开关

焊接线

两端都焊上

原车内后视镜取电,锁车自动断电

要切一个小口穿线

把线穿到摆臂铁杆里面就成功了

车上走线

做了个小板,去掉两个胶塞当过线孔,led随便焊的暖色

大功告成,用了一年多了,哈哈

网友A:
这个镜子,搬下来的次数,一双手都数不完...........9年车了

网友:
女车主估计会用的比较多,糙爷们肯定用不到。

网友:
1年使用一次

网友:
这个挡板,也就冬天用得多点,没办法,早上上班迎着太阳,剌眼,下午下班迎着太阳,不挡都不行

网友:
就是搬下来也鲜有是照镜子的吧,很多时候是挡一下对面的太阳

网友:
基本用不上,但不能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镜子,搬下来的次数,一双手都数不完...........9年车了

你怎么知道车多少年了?

网友:
这年月了,还有没灯的化妆镜

网友:
此车你家说得算的使用频率高?

网友:
看来楼主或家人经常在车上化妆啊。

网友:
手艺不错,就是光线有点刺眼,柔光下就更好了。

网友:
我就只用来挡挡太阳

网友:
这个搞的很哇塞

网友:
我的大众的遮阳板化妆镜灯从买车开始就接触不良,推拉玻璃盖板大概率不亮,得拍打。也懒得理赔了。基本用不着。就这样一直拖过了保修期。

网友:
这个很少人用到的,有需要化妆的都随身带着化妆镜。

网友:
改造的不错,咱的还好自带的。

网友:
我的大五菱面包车连镜都没有,只有一块板板,拆一块机械硬盘碟片当镜子,夹在遮阳板上,可随时拿下来当镜子用,也不怕摔,不小心掉下也没事。

网友:
这镜子都不用过,都 是用来挡阳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