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改惠普ProDesk品牌机箱安装普通的mATX主板

楼主(2023-12-21):
原来用一台HP600G1 SFF的品牌机当NAS,机箱的质量还真的是不错,结实,个头不太大,挺商务的。有2个3.5寸硬盘位。只能上4代U,而且内存最大只支持32G,如果跑虚拟化也跑不了几个虚拟机。想升级,但这机器的IO接口是直接开在机箱上的,必须自己开口做大手术。

升级前到全网搜索都没有找到有人改造过这个小机箱,只有将这个小机箱的主板移动大机箱去的。只能自己摸索的改造一下了。

经比对原配主板的大小与新买的华硕B550M-E尺寸一样,新主板是正24.4cm,更棒的是螺丝孔是一样的,只是原来主机是intel的主板,并且CPU风扇是锁在机箱底板上的凸起螺丝孔上,而新的主板是AMD的,风扇孔位不一样,正好顶住了新主板,只能一并切掉。不知道这孔位能不能对上新的intel主板,如果可以的话,还能利用原配的散热风扇。新旧两主板对比。

后面先上角磨,再上锉刀。品牌机太紧凑了,主板都是往边上靠,切割后还锉掉了旁边固定三个铆钉的一半多,好在这铁壳还是挺好挫的,一边比对一边锉,大概2-3个小时就搞定。

大体上把开口锉到的合适的大小。比对一下正合适,就可以上主板了,后面装上后,才发现风扇要换个方向,不然下次就不能加内存了,logo正好会顶住。

还有一个重要的是开机键插针也要改一下,然后上网找了一下原来的主板的接线定义,就找到了power,HDDLED,powerLED,再根据新主板的接线定义,调整一下位置。很方便调整,用美工刀撬一下卡扣就能拉出一根针。就是注意原来的主板与新主板的缺针口不一样,要挖个孔。忘了拍照。

开机装系统,主板位是真的刚刚好,后面新型号的HP机箱尺寸更小,估计是不好改了。直接上esxi7U3O。要注意的是,新的主板是realtek的网卡,esxi已经不支持了,买了一张博通的双口卡。

原来的6针电源是不能用了。换了个小电源。基本完工。

PCI挡板也换成了缕完的,后面发现散热不太好,在缕空处又加了个小风扇,把热气吹出去。
装了几个软路由试试,ikuai不错,istoreos也不错,kerio防火墙不会用,可能太安全了,双宽带的情况下,网络全乱掉了。openwt还没装,回头有空再试。还有什么垃圾海蜘蛛试用版,一会儿就自动关机了,还有其他的几个渣渣,都装完就删的。

后面的问题,感觉还是散热不太好,要是夏天可能会麻烦些,原机散热是侧吹的,还带导风槽,直接将热风吹出机箱,还能顺便帮前面的硬盘散热。AMD的这个是下吹的,热气都积在机箱内,后面虽然加了个小风扇,效果估计有限。普通的侧吹的风扇又太高了,不知道有没有比较低矮的AMD风扇。还有感觉风扇声音有点大,还没有搞清是电源的风扇,还是CPU风扇,或者是新加的风扇,回头再处理一下。跑虚拟化内存64G还是不太够,最近内存涨的挺猛的,回头再加到128G吧。

网友A:
切割后机箱强度够不够?

网友:
现在已经对大机箱无爱了,不过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出了再买一个更合算

网友:
螺丝孔怎么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割后机箱强度够不够?

还是非常结实的,但锉掉了三个铆钉,底板间还是会有间隙的,主要是懒的再拆主板下来,不然给两底板加锁个铆钉,就更完美了。

楼主:
只要用角磨切掉底板的四个CPU风扇螺丝孔就行了,其他的螺丝孔和普通的主板是对应的。

网友:
这机箱大啊

网友B:
单位上的小机箱电脑,都存在散热问题夏天超热卡顿,只好在办公室装空调整屋降温。

网友:
品牌机的机箱钢板都是挺厚实的,钣金精度也很高,装起来严丝合缝

网友:
品牌机箱安装普通的mATX主板

网友:
品牌机机箱就是结实,就是面板排线要自己改

网友:
我现在不喜欢厚重的机箱了,喜欢薄铁皮轻巧的机箱,偶尔搬起来也方便。

网友:
看人挑担不吃力,其实机箱改动很不容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切割后机箱强度够不够?

品牌机机箱厚的很,比diy的箱子强的多

网友C:
openwrt不错,我现在的服务器上用的就是这个,这个台式机做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我的是microserver gen8,15年跑到现在24小时不关机的,除了硬盘坏过一个以外,其他都相当稳定,但是性能现在有点跟不上时代了,准备换,但是新的g10太贵了

网友:
品牌机箱就是不好diy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位上的小机箱电脑,都存在散热问题夏天超热卡顿,只好在办公室装空调整屋降温。 ...

主要还要看机箱设计的怎么样,这一款原配的还可以,风道设计非常清晰。原来当NAS的时候,24小时开机,没有空调的情况下也非常隐。现在改了,风道变化了,夏天就有点儿担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openwrt不错,我现在的服务器上用的就是这个,这个台式机做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我的是microserver gen8,1 ...

还行啦,但肯定是不如服务器专业,还有一台没升级改造的也跑了好几年了的虚拟化了。用台式机做就是灵活点,升级什么的方便 。这台已经升无可升了,未来可能再次改造机箱也换个新的板U。

网友(2024-04-02):
品牌机的机箱是真结实,就是有的小机箱,电源尺寸不是标准的,想换功率大的,不太好弄,我是拆了一个1U电源,装到老电源的壳子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