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电池激活小板各位手上有几块,都支持哪些型号电池?

楼主(2023-12-21):
电池饿死后,用万用表表笔按着电极充电太费劲了

如果有这种小板就好了,直接把电池电极按到对应接口的插座就好
各位买过这种电池激活小板么?
买哪种接口比较丰富呢

网友:
能用夹子用夹子,不行烙铁焊一下即可

网友A:
这能带着保护板充进去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能带着保护板充进去电?

几乎没法充电,但是还有剩余电压
如果没剩余电压,需要绕过保护板充电的

网友B:
小米手环5 已经饿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米手环5 已经饿死

连续充电3天3夜能救活么?

网友C:
自己做一个专业的夹具

网友:
我的荣耀手环4也饿死了

网友:
把电池取下,用导线直接短路,保护板电路。再充不知行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连续充电3天3夜能救活么?

不能,已经5日5夜了!电流表显示,有3ma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已经5日5夜了!电流表显示,有3ma电流

手环电池取出是否有难度,压在暖水袋下是否能充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米手环5 已经饿死

是最近几天饿死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做一个专业的夹具

不同电池电极各不相同,你是搞个万能夹具么?
以前给电池盒充电,电极很大
现在手机电池录出来的电极极小,搞个夹具没那么容易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最近几天饿死的么?

不是,捡来的,应该饿死很久了!准备拆机换电池

网友:
我都是拆开电池焊两条线接到万能充充电

网友:
做一个专业的夹具

网友D:
我之前买过这个充电激活小板,没什么卵用,电池还是救不活

网友:
可以用可以调节触点的万能充电器,或用小夹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买过这个充电激活小板,没什么卵用,电池还是救不活

能救活的,你是不是接触不好,没充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救活的,你是不是接触不好,没充进电?

接上小板有充电提示的,充满了之后再装到手机上还是开不了机,我估计是电池问题,已经完全饿死了,换了块电池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