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板子回来了

楼主(2023-12-21):
  感觉连着薅立创羊毛,会不会拉入黑名单

  这不第二次打的板子回来了,那个通孔果然是盖油了,要用板子还得自己慢慢刮出来,这回开槽够多吧
  有空把电钻电池保护板元件移过来,再多加几个MOS管,看过流保护的情况会不会有所好转,多余的板子看能不能D个小台锯用来切板子。
  这回丝印也对了没有镜像,不过感觉那些小过孔下次可以做大一点,目前这个感觉有点小,估计比较费立创的钻头。

正面,就小半是布线,其他位置都铺地铜。

反面没什么,也是大面积的地。

下次准备打个电池被动均衡板子,可以多串,看能不能做成用两串就掰两串,要用三串就掰三串这样子

网友A:
做成奇形怪状是干嘛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成奇形怪状是干嘛的啊

一是开槽方便切,二是看这个形状像不像迷你台锯桌面?中间是锯片,两边是滑动槽

网友:
下回我也疯狂开槽

网友:
恭喜新板来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是开槽方便切,二是看这个形状像不像迷你台锯桌面?中间是锯片,两边是滑动槽 ...

挺像的

网友B:
台锯桌面该打铝基板才好,反正铝基板也是免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锯桌面该打铝基板才好,反正铝基板也是免费的

铝基板不怎么好加工,而且容易变形,电路板好加工,而且不变形,

网友:
开槽会被误认为拼板。
不能免费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