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电量不足10%自动关机,哪款手机有这样的功能呢?

楼主(2023-12-21):
天气冷了,手机电池似乎容易过放电,

过放电要重新激活非常费劲啊,有时候要充个20多个小时才能激活,有时候充几天也激活不了只能拆机激活

手机电量不足10%自动关机,有手机支持这样的功能么?

网友A:
这是电池的问题,你换个电池试下,正常手机激活时间几分钟,哪怕放在哪里很久没用,也就半小时就能激活,话说你是那个品牌的手机,我们大家好避坑,或者手机主板没做0V起充

网友B:
有,不过需要进入手机开发者选项中去设置

网友C:
我女儿的小米8se,看了一下2018年的电池,现在23年了,玩个游戏半个小时没电,一查3000毫安的电池就剩1900多毫安,淘宝买了电芯了,周末到,回头自己换电芯~~

网友:
没有见过手机需要激活的,锂电默认自带保护板,电压到了mos就停止输出,手机软件检查到这个电压也会自动关机。现在手机充电也就半小时左右就基本上9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电池的问题,你换个电池试下,正常手机激活时间几分钟,哪怕放在哪里很久没用,也就半小时就能激活,话 ...

充电功率只有0.016瓦,这是不是饿死了,这个充电功率多久能激活呢
充电好久功率到1.2瓦了,可是好几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没法开机,是不是还没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不过需要进入手机开发者选项中去设置

开发者选项没找到电池相关配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女儿的小米8se,看了一下2018年的电池,现在23年了,玩个游戏半个小时没电,一查3000毫安的电池就 ...

这个电池app准确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女儿的小米8se,看了一下2018年的电池,现在23年了,玩个游戏半个小时没电,一查3000毫安的电池就 ...

这个软件准不,要不要ROOT,我的LG G6 V版电池好像也不行了...

网友:
手机本来就不能过度放点,过度就会损伤电池,激活都没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软件准不,要不要ROOT,我的LG G6 V版电池好像也不行了...

不用ROOT,挺友好,它通过算充电多少来定义容量,给个参考总行吧。

网友:
没见过东北的冷吧

前一秒 99% 刚充满,后一秒只剩 1%,再转眼关机了

网友:
什么时候手机用到过10%,20%就不断提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ROOT,挺友好,它通过算充电多少来定义容量,给个参考总行吧。

有道理,回头试试看...

网友E:
天气冷40%的电,还没有打开应用呢,就关机了,到屋里充电开机显示还是40%,估计电池要坏的居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功率只有0.016瓦,这是不是饿死了,这个充电功率多久能激活呢
充电好久功率到1.2瓦了,可是好 ...

是温度太低了吧,加热一下手机再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气冷40%的电,还没有打开应用呢,就关机了,到屋里充电开机显示还是40%,估计电池要坏的居多。 ...

在外面用不了,到室内了又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女儿的小米8se,看了一下2018年的电池,现在23年了,玩个游戏半个小时没电,一查3000毫安的电池就 ...

这个检测不准的吧

网友:
哪有没电就需要激活的,是深度放电了才需要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外面用不了,到室内了又能用?

个人认为,电池用久了电量下降、内阻增大,低温状态下电池活性降低,进一步增加内阻,在放电时,造成内部压降增大,供电电压下降,而手机电量可能以电池供电电压做为计量标准,所以造成低电压保护性关机,到室内后,充电开机,在放电电流较小情况下,电压恢复,显示电量也恢复,但总体上电池老化、内阻增大,电量下降的情况已不可逆,故换电池为最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