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应急修把伞:用签字笔芯替换雨伞尾珠,外观丑点没关系,能起作用就行!

楼主(2023-12-22):
自用雨伞的尾珠断了一个,听说第二天有雨,赶紧修修吧

找了支签字笔芯,把没油部分切下来

中部烤化做成堵头,便于固定在伞骨顶端
顶部也烤软捏圆,不扎人

套上,用法大致就是这样

圆顶靠下打孔,用来穿线

考验偶针线活的时候到了

反正能把伞面扎紧就行

撑起来,新尾珠起作用了,没翻车就好

应急换尾珠不用电钻也可以,只要用针能穿过塑料管就行,塑料管得用结实一点的,吸管不行
当然能把伞面直接在伞骨顶端能粘牢也是可以的,反正偶是不行

网友A:
思路打开,办法就来。

网友B:
将就用着,那天路上捡个换上就行。

网友:
这个确实是脑洞大开,有想法,要是把这个塑料管颜色喷成和其它的一致,应该就完美了

网友:
楼主善于思考擅长动手,生活中更是心灵手巧

网友:
我以为就我一个这样做,原来思路是全国统一的。

网友:
随手拿点东西就补上了,这就是数码人的脑洞吗

网友:
我还买过这个尾珠配件,原来这样就能修复了

网友:
脑洞大开脑洞大开。

网友:
实用就好了

网友:
咱也这么干过,不过没楼主这么细致,直接把尾端烤化了捏死,也没打穿线孔,线是系在塑料管上的

网友:
修修补补再三年 好~

网友:
佩服  很好的办法

网友:
还别说,这个想法还真不错。

网友:
比原来的强度大啊,感觉这些东西的品质不如老货了

网友:
想法不错,材料太容易得到了,Goo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路打开,办法就来。

嗯嗯,身边现成的材料合适就用

网友:
就地取材,心灵手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就用着,那天路上捡个换上就行。

这个也挺好,反正也不容易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