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后盖用什么胶水好?有人用t8000之后没法拆。。。

楼主(2023-12-21):
粘手机后盖的胶水和粘屏幕的胶水是不是不同?

粘手机后盖一般用什么胶水比较好?
后盖好像有挺多残胶,这些残胶应该怎样清除呢

网友A:
有一种胶很廉价粘手机后盖效果非常好,强度适中无腐蚀性,二次拆装容易,清理简便且防水能保证原机防水性能。比tx000和支架胶这类的适用多了,但是属于商业秘密不能告诉你~

网友B:
这还要除胶剂,沾一般都是8000.9000胶,粘好用夹子夹住,干了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胶很廉价粘手机后盖效果非常好,强度适中无腐蚀性,二次拆装容易,清理简便且防水能保证原机防水性能 ...

吊人胃口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胶很廉价粘手机后盖效果非常好,强度适中无腐蚀性,二次拆装容易,清理简便且防水能保证原机防水性能 ...

厨房用胶水,我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胶很廉价粘手机后盖效果非常好,强度适中无腐蚀性,二次拆装容易,清理简便且防水能保证原机防水性能 ...

你说的那种教书应该强度比b7000差很多,密封性不错

网友:
我屏幕和后盖都是用T7000,可以拆,残胶清理确实头大

网友:
试试粘鞋胶,挺软的估计好清理

网友C:
用玻璃胶应该可以

网友:
704估计也可以

网友:
这种透不出去的后盖,可以用那种黄色的双面胶,非常粘。

网友:
加热,酒精,刮片

网友D:
双面胶。
但是不是大厂定制的都不行,会老化掉落。工厂里定制的真的不知道哪里能买到。不然还是7000/8000胶水了。外边的小维修店也在用。

楼主:
704硅橡胶粘手机后盖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玻璃胶应该可以

玻璃胶可以用,但是以后是不是没法打开后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还要除胶剂,沾一般都是8000.9000胶,粘好用夹子夹住,干了去掉

你说的除胶剂是天那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面胶。
但是不是大厂定制的都不行,会老化掉落。工厂里定制的真的不知道哪里能买到。不然还是7000/8000胶 ...

灰色的似乎是略带弹性密封条,
不是你说的双面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面胶。
但是不是大厂定制的都不行,会老化掉落。工厂里定制的真的不知道哪里能买到。不然还是7000/8000胶 ...

这一圈都是双面胶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一圈都是双面胶么

工厂几乎都是用双面胶。
因为人工打胶水参差不齐非常不可靠。即使是屏幕打胶水也是机器来打的。
我买过无品牌的粘手机的双面胶,非常粘,但是耐久性不如工厂用的,容易老化。
普通维修还是普遍是使用硅橡胶,拆的时候加热一下还是能勉强地拆下来。

网友:
网上淘宝买3M的双面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