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8代之前的电脑,真没有必要买了。

楼主(2023-12-21):
首先从CPU上来说,8代cpu一下从双核变成四核,性能暴涨,这得感谢AMD yes!。七代和八代之间的提升也是巨大的,不在建议购买8代以前的老电脑了。
其次从GPU上来所,11代GPU也得到巨大提升,要求GPU的请从11代产品购买,之前的不要选。

网友A:
都是捡破烂的路过,没买新机了,感觉非必须不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捡破烂的路过,没买新机了,感觉非必须不买。

非必须不买,这是对的!

网友B:
I5 7500 还在服役中,上m.2硬盘,使用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I5 7500 还在服役中,上m.2硬盘,使用够用了

同i5 7500  16g内存 三星256 m.2固态  1050ti显卡, 玩网游游戏还是可以的。

网友:
i5-6200U 8G内存的本本还在用,感觉速度也还可以

网友:
办公的话4代也是很溜的

网友:
i7-3630qm再战几年

网友:
4代 1241 普通用用很好

要换直接 12代 ……

网友:
看用途吧,cpu性能都比较过剩

网友:
只玩儿志强

网友:
E3还坚挺着

网友:
非必须不买

网友:
1230v2还没舍得换,二代i3的本还在摸鱼,win7不死电脑不换

网友:
价格是个大因素,不同的性能配不同的价格

网友:
性价比高够用就行

网友:
捡垃圾的路过,只用8代之前的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i7 7500  16g内存 三星256 m.2固态  1050ti显卡, 玩网游游戏还是可以的。

配置均衡!

网友:
能用就行,几年都不用换电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