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晖是不是对AMD微处理器支持不太好?

楼主(2023-12-21):
很少见到AMD主机折腾黑群晖的,是不是AMD的U对群晖支持不太好?
还是AMD功耗比较大?

网友:
但事实是群晖有好几款都是AMD平台的,比如923+

网友:
有IODIE功耗会高一些,但不多。

网友:
X86的ITX更为成熟吧

网友(2024-03-01):
Intel用的人多,教程也多。

网友:
amd也有教程,少点而已

网友:
黑裙和cpu的型号无关,都是一样玩,反而网卡影响更大,当然现在的引导基本都能通吃了,另外群晖自己就有amd的机型,所以你说的那些问题不存在

网友:
群晖本身也有amd的cpu  923+就是

网友:
AMD 我记得BIOS里面有个特殊设置   否则黑群晖装好搜不到IP  N54L就是这样

网友:
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吧。

网友:
我的DS1821+,就是AMD的CPU,好像性能还算很不错的
所以不存在AMD不兼容群晖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