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Sony袖珍收音机Srf-s84拆解,被电池漏液腐蚀了,看看还有救吗?

楼主(2023-12-21):
某鱼低价入手,各位大佬,看看还有救吗?

正面成色一般

背面也是一般,还好整体外壳没有什么破损。

拆开后盖,一睹芳容,结果是残花败柳,线路板灰蒙蒙一片。

芯片1

芯片2

芯片3

翻面看看,电池漏液腐蚀的痕迹还是很明显的。

电容的外壳一碰就碎,转起来也是很生硬

换个角度。

网友A:
看样子铜箔受损了

不一定能修好

网友B:
岁月的痕迹,都老化了,还是观赏吧。感谢分享

网友C:
真的细小啊

网友D:
这种外壳还行不能开机的基本都不敢买,折腾起来太费劲了

网友:
这样子要修好的话费好大功夫

网友:
给个图给你,慢慢修

网友E:
腐蚀的挺厉害清洗下试试

网友F:
去“立创打板”,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铜箔受损了

不一定能修好

是的,难搞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岁月的痕迹,都老化了,还是观赏吧。感谢分享

这成色,不值得裱起来,修不好就只能丢垃圾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的细小啊

半个巴掌长,确实精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外壳还行不能开机的基本都不敢买,折腾起来太费劲了

现在难捡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腐蚀的挺厉害清洗下试试

还要通过孔,测原件,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去“立创打板”,打吧。

这就相当于重新做一个了

网友:
估计难度太有点大

网友:
受损面积有点大 修复起来费时间

网友:
楼主修一下试试吧,印制板的图都有,哪里腐蚀断路焊锡连起来

网友:
老样子没救了,要换件的太多了。

网友:
看来过孔是不保了。

那天不想修了告诉我,我收了做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