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哪些笔记软件值得推荐?

楼主(2023-12-21):
一直有用软件记笔记的习惯,平时的工作和学习都有记录,方便以后需要的时候查阅。
已经换过几次软件了,要不是因为后续收费,要不就是广告太多了。
是不是以后只能word或txt了?

网友:
如果是本地电脑上使用,推荐一下 MyBase Desktop
需要联机或手机上使用,推荐微软office OneNote

网友:
推荐用印象笔记,我用了8年了。一直有免费的,但是免费的每条笔记容量有限制,我是用了3年免费的,后来交费了,一年100来块钱。经常有优惠的。

网友:
云笔记我一直用的有道云笔记,没有收费也没有什么容量限制吧,可以电脑可以手机,比较方便,不联网本地电脑上我一直用的eDiary,这个软件我用了十年左右了。其它的我还用过QQ邮箱的记事本,另外我也偶尔会用微软的OneNote。

网友:
小米手机自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