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中兴巡天,上下行都是几KB/S,请教原因,内详

楼主(2023-12-21):
新买的中兴巡天AX3000代替原来的经常断流的TP。

一直使用的安装方式是,电信光猫的千兆端口线接到艾泰进取510路由器上,从510路由器接线通向中兴巡天。手机上登陆中兴路由器系统,发现上行下行速度都是3-5KB/S。
然后我直接在光猫的百兆端口插线连接到中兴巡天上,结果有信号,手机提示网路不可用,确实不能上网,不知什么原因?
现在我用千兆线从510路由器连接到中兴巡天,还是几KB,偶然几十KB/S。
上图。请教原因。

网友:
无线路由上网模式? 网线是插在无线路由WAN口还是LAN口上?

网友:
光猫什么模式?路由?地址有没有重复了。

网友:
测一下速,看速度怎么样

网友:
先看光猫是什么模式

网友:
逐级检查,应该是设置或接线出错

楼主:
谢谢回复
本来有两个问题请教,一个是网速为什么这么慢,一个是无线路由器直接插在光猫上为什么不能用。
昨晚查询才知道网速需要测试,用SPEEDTEST测试了几次,上65M,下93M左右,基本符合百兆宽带。所以网速应该没问题。
现在想请教无线路由器直接插在光猫上为什么不能用?光猫上四个端口,旁边标注有千兆,ITV,百兆1,百兆2,我是插在百兆上,千兆连接了另外一个艾泰路由器。
我家里用的中国移动的网,无线路由器就是直接插在光猫上,然后电脑也是连接在路由器上。
也许是网友提到的光猫模式的问题,但不知怎么查看。

网友A:
光猫出厂默认路由模式,正常要改桥接模式得先知道超级管理员密码才行。还有你现在新买的路由器工作模式是什么,最好截几张图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猫出厂默认路由模式,正常要改桥接模式得先知道超级管理员密码才行。还有你现在新买的路由器工作模式是什 ...

谢谢指点,光猫不知道密码进不去。
这是新买的中兴路由器截图

网友:
多路由器是不是要先分配地址范围?

网友:
你光猫没动过的话默认就是路由模式,光猫负责拨号跟DHCP分配IP。后面接的那2个路由都进设置把DHCP关掉,从光猫过来的网线插LAN口,应该就可以了,这是把无线路由当成无线交换机用

网友B:
你怎么不试试把千兆口接到中兴上试试呢.再用配置向导,让路由自己检测是什么模式,按道理就是光猫路由模式.现在基本不给改桥接.除非自己进管理员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不试试把千兆口接到中兴上试试呢.再用配置向导,让路由自己检测是什么模式,按道理就是光猫路由模式.现 ...

千兆是公司办公用的,拔掉所有电脑就断网了,不能拔。

网友:
引用 楼主:
千兆是公司办公用的,拔掉所有电脑就断网了,不能拔。

我正好下午没事,要不要我帮忙远程看看,不包好。我就好奇来看看,用爱发电。QQ:2393853768

网友:
引用 楼主:
千兆是公司办公用的,拔掉所有电脑就断网了,不能拔。

路由器插光猫不能用,就说明是桥接模式,既然用上了艾泰,这种路由应该来说就是这个艾泰在拨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