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解索尼磁带随身听:SONY WM-FX707

楼主(2023-12-21):
应该是2019年在某鱼低价入手的,相片也是当时打理的时候拍的,很多细节没拍到。买家描述磁带不能用,收音机可以,基本可以判断是皮带老化。买回来,果然是这个问题。一整捣鼓之后打理好的了,结果装起来才发现没有立体声,只能又拆开来检查,排查发现是磁头的排线座在出厂的时候就连锡了,当时烙铁技术菜,把座子给搞坏了,最后只能把座子丢了,直接把排线焊在线路板上,再用棉絮加502固定住。没想到也一直用到现在,最近才把易损的齿轮用坏,还真别说,使用插排耳机的机子音质确实不错。

成色还不错的

拆开发现是维修过的,这种好打理

看看机芯,电机排线容易断,要小心放置线路板,最好是把两个排线都焊下来。

主板,未打理之前的。磁头排线还是好的,但是有两个脚连锡了,这样可能看不出来,脚的内侧连锡。

这是打理好了,测试播放。中波天线磁棒一端白白的就是棉絮+502固定磁头排线。谢谢观看

网友A:
黄铜飞轮!
这种随身听,我们至今无法超越大法,以后也不可能了。

网友B:
做工很不错啊,没看到皮带,估计老化了吧,这种随身听就是皮带不行

网友C:
不知有没有颤音

网友D:
还是CD 好听,干净,这个声音听着,磨砂带怪声,听得难受。

网友E:
过时的凤凰,声音不如CD随身听

94年买了第一台CD随身听,港产nicam丽音 4节电池的,声音相当不错,甩磁带随身听八条马路。

网友F:
看着做工挺不错的

网友G:
那时候小日子的磁带机就是一种信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铜飞轮!
这种随身听,我们至今无法超越大法,以后也不可能了。

这玩意早淘汰了,咋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很不错啊,没看到皮带,估计老化了吧,这种随身听就是皮带不行

是的,皮带是普通磁带机的痛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内部好看

当年小日子在机电一体化的造诣确实不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有没有颤音

做好清洁润滑,再配好合适的皮带,基本不颤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CD 好听,干净,这个声音听着,磨砂带怪声,听得难受。

有些人就喜欢这种白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过时的凤凰,声音不如CD随身听

94年买了第一台CD随身听,港产nicam丽音 4节电池的,声音相当不错,甩磁带 ...

cd下限高,能普及大众,高端磁带机各项指标也很高,可惜很多人直至淘汰都没听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着做工挺不错的

索尼的一套高标准展现在了产品上,即使最低端的机器也是很规整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时候小日子的磁带机就是一种信仰。

没办法,那个时代小日子站在了科技的顶端

网友:
质量是真好,电子产品过时也是必然

网友:
现在是彻底坏了,可以把它完全拆解装到相框中,做为装饰画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