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防] 大家来看看,电气火灾监控系统到底有多大用处?

楼主(2023-12-21):
响应号召,加强安全管理,各个地方都在用这种电气火灾监控系统,公司也安了这个东东,全程跟踪了解一下,发出来大家看看有用吗?

网友A:
起火以后,会自动切断电源吧

网友B:
领导家属又开始做消防设备生意了?

网友:
不装不行,管不管用再说

网友:
好像不能断电  只是报警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火以后,会自动切断电源吧

不能自动断电,只是起到提前预警作用,比如:电缆发热了达到一定值就报警,同时绝缘皮受热发出的气味也会报警,这样就要人去现场查看。

网友:
监控盒子先起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起火以后,会自动切断电源吧

这个功能在消防系统中叫“电源切非”,需在建筑物规划之初就要进行统筹设计,如果是后期加装的消防系统比较难实现,需要改动的代价不小。

网友:
这个是只报警吧,我记得好像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领导家属又开始做消防设备生意了?

针对我们平时看到的一些现象,比如配电箱里的空开和线都烧坏了还没有发现,这套系统就能让我们提前发现。

网友(2024-07-11):
这个是针对电缆外皮高温后的报警吧

网友:
单位十多年前就装了这种玩意,有用但误报率高,很折腾人,也许是当年技术还不够成熟。

网友C:
电箱里面的温度和烟雾检测装置,有异常就报警和打印,打印是热敏纸,跟超市小票一样。
只有报警作用,不能切断电源。用些年后会各种误报,很烦人,并且也没售后,最后就断电废弃了,见过很多楼宇里有这个。
前段时间看个新闻,也是火灾系统总误报,然后保安就把报警给消音处理。结果真的起火了也没报警声,造成大事故。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箱里面的温度和烟雾检测装置,有异常就报警和打印,打印是热敏纸,跟超市小票一样。
只有报警作用,不能 ...

误报估计是传感器问题。就算有售后,用很多年了也是建议换新。 现在各行各业都竞争激烈,小厂拼价格,东西用好的根本活不下去。